GD32F103RC烧录问题

楼主:
GD32F103RC烧录时用J-Flash烧录,在芯片型号选择使用GD32F103RC加密烧录一次后,再选择用STM32F103RC进行解密,然后不加密烧录程序,烧录进去之后发现程序有异常,换一块新的MCU之后,继续选择用STM32F103RC型号烧录则无问题,难道第一次选择用GD32F103RC烧录会出现问题吗?(程序使用的是ST的库)

网友:
一直使用的是GD32的烧录项,一直很正常。编程使用也是gd32的程序库。

网友:
已解决,是我在用J-Flash烧录时选择GD32F103进行烧录和加密,解密的时候选择了STM32F103进行解密,重新烧录程序时导致。解决方法:使用J-Flash选择芯片型号STM32F103进行一次加密解密操作即可,重新烧录程序无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