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楼主:
各位坛友,面对上图的DCDC部分或者说通常的四层板,中间1层灰黄色会铺铜成完整地,可是底层基本没有走线,要铺成地吗?对于某一层太空,你们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如果底层和底层是挨着,还没有什么重要的走线,感觉没有什么必要覆铜,如果不相邻,中间还有高速信号线,那就需要了实现包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底层和底层是挨着,还没有什么重要的走线,感觉没有什么必要覆铜,如果不相邻,中间还有高速信号线,那 ...

没大明白底层和底层 挨着

四层板,顶层主力走线,走不过去的底层,第二层主走地线,第三层主走电源(这两层最后会铺铜),现在底层太空了,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大明白底层和底层 挨着 四层板,顶层主力走线,走不过去的底层,第二层主走地线,第三层主走电源( ...

底层走不走都铺上地    不然4层板没有什么区别哦  厂家也会和你沟通的

网友:
高频或者有信号传输降低干扰需要铺铜,如果只是普通供电这种就不太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