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怎么导入AD中?

楼主:
CAD 怎么导入AD中?怎么对应原点?thanks!

网友:
第一步很重要,把CAD文件另存dwg,文件类型选为AutoCAD 2000/LT2000 的.dwg

网友:
选mm,匹配选机械层

原点,先将CAD中的原点靠近所绘制的图形

网友:
(1)第一步,将cad中的dxf或dwg文件保存好;

(2)打开AD,新建PCB文件;

(3)点击左上角文件flie>import导入>DXF/DWG文件;

(4)选择DXF/DWG打开,设置线宽,设置选择原点,选择PCB层,打开条件为ALL;

(5)保存设置,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