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技术N32G430】5、添加OLED显示任务

楼主:
【国民技术N32G430】4、做一个简单好用的多任务调度系统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7018-1-1.html

在上面建立任务的前提下,驱动ssd1306,再增加一个任务,用来刷新显示:

1、先定义I2CIO为  SCL----PB6,SDA---PB7,用宏定义相关函数: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I2Cx_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I2Cx_SCL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CL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B

#define I2Cx_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I2Cx_SDA_GPIO_PORT               GPIOB
#define I2Cx_SDA_GPIO_CLK                RCC_AHB_PERIPH_GPIOB

#define OLED_SCL_Clr() GPIO_Pins_Reset(I2Cx_SCL_GPIO_PORT ,I2Cx_SCL_PIN)

#define OLED_SCL_Set() GPIO_Pins_Set(I2Cx_SCL_GPIO_PORT ,I2Cx_SCL_PIN)//SCL

#define OLED_SDA_Clr() GPIO_Pins_Reset(I2Cx_SDA_GPIO_PORT,I2Cx_SDA_PIN)
#define OLED_SDA_Set() GPIO_Pins_Set(I2Cx_SDA_GPIO_PORT,I2Cx_SDA_PIN)//SDA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2、定义几个i2c的功能函数如下START、ACK、NACK、STOP、SEND_BYTE函数:

void IIC_delay(void)
{
	u8 t=3;
	while(t--);
}

//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OLED_SDA_Set();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Clr();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结束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OLED_SDA_Clr();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DA_Set();
}

//等待信号响应
void I2C_WaitAck(void) //测数据信号的电平
{
	OLED_SDA_Set();
	IIC_delay();
	OLED_SCL_Set();
	IIC_delay();
	OLED_SCL_Clr();
	IIC_delay();
}

//写入一个字节
void Send_Byte(u8 dat)
{
	u8 i;
	for(i=0;i<8;i++)
	{
		OLED_SCL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if(dat&0x80)//将dat的8位从最高位依次写入
		{
			OLED_SDA_Set();
    }
		else
		{
			OLED_SDA_Clr();
    }
		IIC_delay();
		OLED_SCL_Set();//将时钟信号设置为高电平
		IIC_delay();
		OLED_SCL_Clr();//将时钟信号设置为低电平
		dat<<=1;
  }
}

//发送一个字节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mode: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8 dat,u8 mode)
{
	I2C_Start();
	Send_Byte(0x78);
	I2C_WaitAck();
	if(mode){Send_Byte(0x40);}
  else{Send_Byte(0x00);}
	I2C_WaitAck();
	Send_Byte(dat);
	I2C_WaitAck();
	I2C_Stop();
}

其他的相关函数我把几个相当的文件上传附件。

3、在main.c中先初始化OLED,然后绘制开始画面,后面添加一个显示的任务,用于刷新数据,做到显示与数据分离:

#include "main.h"
#include "task.h"
#include "oled.h"

u16 task1_id,task2_id,task3_id;
u16 num1,num2;

char str_num1[20], str_num2[20];
//任务1
void task1()
{
	num1 +=1;
	printf("hellow task1 num:%d\r\n",num1);
  sprintf(str_num1,"task1 num:%d",num1);
	if(num1>20)
		task_delete(task1_id);

}

//任务2
void task2()
{
	num2 += 2;
	printf("hellow task2 num2:%d\r\n",num2);
  sprintf(str_num2,"task2 num:%d",num2);
	if(num2>30)

		task_delete(task2_id);
}

//显示任务
void task3(void)
{
 //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8,0,"N32G430",24,1);//12*24 “N32G430”
  OLED_ShowString(0,24,str_num1,16,1);
  OLED_ShowString(0,40,str_num2,16,1);
  OLED_Refresh();
}
/**
*\*\brief  Main program
**/
int main(void)
{
  log_init();
  time6_init();
  task_init();
  OLED_Init();
  OLED_ColorTurn(0);//0正常显示,1 反色显示
  OLED_DisplayTurn(0);//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
	OLED_Refresh();

  OLED_ShowString(8,0,"N32G430",24,1);//12*24 “N32G430”
  OLED_ShowChinese(0,32,4,32,1);  //32*32 国
  OLED_ShowChinese(32,32,5,32,1); //32*32 民
  OLED_ShowChinese(64,32,6,32,1); //32*32 技
  OLED_ShowChinese(96,32,7,32,1); //32*32 术
  num1 = num2 = 0;
	task1_id = task_create(1000,1000,task1); //创建任务1
	task2_id = task_create(1000,1000,task2);  //创建任务2
  task3_id = task_create(10,10,task3);  //创建任务3

  OLED_Refresh();
  SysTick_Delay_Ms(1000);
  OLED_Clear();
  while(1)
  {
    task_handler();
  }
}

【总结】多任务系统能把各个任务分解,做到模块化。操作起来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相对于FreeRTos又相对于简单,占用内存资源少。

N32F430显示

网友:
附件没有上传成功,今天出差了,回去把OLED的驱动上传。

网友A:
软件IIC移植起来就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IIC移植起来就是方便!

确实是,直接初始化就完事,在改一点宏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软件IIC移植起来就是方便!

主要是速度还不比硬件的慢,这是最气人的

网友:
系列后测评就可以大大加快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速度还不比硬件的慢,这是最气人的

IIC主要就是搞低速的,SPI硬件就比软件的快了。

网友:
正在自己做驱动,但是我用的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