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放大器驱动容性负载案例分享

楼主:
【功放应用案例】如何用功率放大器驱动容性负载?

客户要求频率为两hz,波形使用方波,电压要求高电平0-1000v,低电平为0的峰峰值,根据这个参数,我们可以选型我们的ATA-7010高压放大器,他可以放大任意波形,带宽呢是DC-100KHZ, 最大输出电压为2kv的峰峰值,增益可以一步进调节,也可以10步进调节,一起看看本次测试的实验效果吧~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

网友A:
既需要功率放大器有很好的动态相应能力,还要求功率放大器要拥有很好的电流驱动能力。为了更好的使容性负载具有更好的响应特性,驱动功率放大器中需要容性负载的放电回路。容性负载对功放提出更高的要求:频率相应要达到客户的要求;驱动能力需要有一定的冗余;电路补偿及阻抗匹配设计完善。

电子组合仪表、传感器、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需要功率放大器有很好的动态相应能力,还要求功率放大器要拥有很好的电流驱动能力。为了更好的使容性负载 ...

全球知名电子测试仪器制造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