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er 开发指南(三):OTBR搭建

楼主:
边界路由介绍

在自主尝试体验泰凌Matter设备的功能时,需要搭建一个边界路由器(Thread Border Router)。这个边界路由器的功能是将Thread网络连接到其他基于IP的网络(例如Wi-Fi和以太网),OpenThread关于边界路由的实现就被称为OpenThread Border Router(OTBR)。在泰凌的Matter方案中,边界路由是由主机和无线电协处理器(Radio Co-Processor,RCP)组成,它们之间通过UART接口进行连接,通过Spinel协议进行通信。

泰凌边界路由需要的工具

泰凌选择用树莓派3B(或更高版本)作为边界路由的主机处理器,用泰凌的TLSR9518ADK80D评估板烧入固件作为RCP,树莓派镜像和RCP固件都可以在下面的联想网盘中找到:

https://meta.box.lenovo.com/v/link/view/6ae3d02f751d41b197fec93dc3c57aa0    提取码:hfjz

因此搭建一个边界路由需要准备的工具有:

  • 一个树莓派3B(或更高版本)

  • 一张SD卡,用于烧录树莓派镜像,至少需要16GB

  • 一块TLSR9518ADK80D评估板

  • 泰凌烧录器

树莓派镜像烧录

介绍完边界路由需要准备的工具,接下去介绍如果搭建边界路由,首先需要烧录树莓派镜像,镜像文件在上述的网盘中,在Windows下可以通过 Win32 Disk Image 进行树莓派镜像的烧录,工具在网盘中即可下载,具体步骤如下:

1、在网盘中下载Win32 Disk Image工具压缩包,然后进行解压

2、把Micro SD卡插入读卡器中,再将读卡器插入 Windows 电脑。

3、打开 Win32 Disk Image。在"映像文件"中选择树莓派的镜像文件,在"设备"中选择 Micro SD 卡所在的驱动盘符。

4、点击写入按钮,等待镜像写入完成。

连接树莓派和RCP

树莓派和RCP之间通过杜邦线进行连接,具体的连接方式如下:

连接完成后的状态如图所示:

如果对连线仍有问题,可以参考RCP和树莓派上的管脚位置图:

需要注意的是,作为RCP的TLSR9518评估板也需要供电。既可以采用USB线供电,在没有 USB 线的情况下,TLSR9518评估板也可以用自带PIN脚进行供电,但是需要做一些改动。

  1. 移除上图中红色框标注的跳线帽。

  2. J51 的 VBAT 脚接入 3.3V 电源。

  3. J51 的 GND 脚接地。

对于树莓派上的管脚可以参考上面的管脚位置图,在完成以上步骤后,就完成了边界路由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