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帮忙分析一个运放电路

楼主: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运放电路感觉电路结构有点像差分检测电路,不知道能不能将框选的部分当作一个运放整体分析。

通过multisim仿真得到的结果是输入电压10V输出电压是1.526V

网友:
就是差分放大器,红框内可以看作运放整体,即忽略+-输入端电阻。

计算一下:

        47k/91k *( 10*3k(3k+8.2k)-3.3V) = 1.537V

与仿真结果一致

网友:
此电路就是差分放大器。LM358偏置电流典型值50~100nA,在91k电阻上压降4.5~9mV,可以忽略。且两个输入端偏置电流方向和电阻压降方向相同,对整体工作并无影响。

实际上,运放输入端这两个电阻是多余的。

网友:
不知道这里的VCC多高电压,从模拟的输入有10V来看,请注意这个电压最好要高于输入电压,否则当电路出现接触不良这类的问题时,可能会损坏芯片。另外,如果电路工作于线性范围,输入端的两个电阻确实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