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测量的问题

楼主:
如图,在无输入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光耦的第8和第5脚,显示的是0.9v。这是为什么?在没有输入时,光耦输出端的三极管是不导通状态的。

网友:
『在无输入的情况下,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光耦的第8和第5脚,显示的是0.9v。这是为什么?』

TLP250的8脚是电源正端,5脚是电源负端。你测量的是电源电压。

网友A:
电源电压测量出0.9V,你应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才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测量出0.9V,你应该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才是。

首贴说的测量状态是把光耦单独拿出来,仅仅是一个分立器件的形态,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第8和第5引脚之间,显示的是0.9v

网友C:
你测的是芯片的电源脚和地,不是你想像的两个三极管。这个光耦内部有放大电路,8,5脚分别是它的供电电源脚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测的是芯片的电源脚和地,不是你想像的两个三极管。这个光耦内部有放大电路,8,5脚分别是它的供电电源脚 ...

那为什么会有0.9v的电压显示?用二极管档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贴说的测量状态是把光耦单独拿出来,仅仅是一个分立器件的形态,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第8和第5引脚之 ...

『首贴说的测量状态是把光耦单独拿出来,仅仅是一个分立器件的形态,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第8和第5引脚之间,显示的是0.9v』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万用表二极管档和电阻档测量方式相同,测量时被测元件两端是要施加电压的(由万用表内部电池供给)。和电阻档不同之处,二极管档显示的不是(根据电流换算出来的)电阻值而是被测元件两端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贴说的测量状态是把光耦单独拿出来,仅仅是一个分立器件的形态,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第8和第5引脚之 ...

你这样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实际上如5楼jimtien所说,是测量光耦内部放大电路各元器件的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贴说的测量状态是把光耦单独拿出来,仅仅是一个分立器件的形态,再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第8和第5引脚之 ...

如果你把万用表二极管档两表笔对调,测量5脚和8脚,也会有示数,改用电阻档测量也是两个方向上都有示数。

对绝大多数芯片来说,无论是数字电路芯片还是模拟电路芯片,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源和地引脚,都存在一定电阻,当然各种不同芯片测量结果不同,即使同一芯片,万用表两个表笔对调测量的结果也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