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水表开关阀用的电机 和 减速机构 的主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水表开关阀用的电机 和  减速机构   的主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网友A:
『水表开关阀用的电机 和  减速机构   的主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你关心哪项,哪项就是主要参数指标。

网友:
额度工作电压、功率,空载、带载和堵转等条件下电流,转速,转矩,尺寸,防水等级

网友:
表示向大家学习,这方面不懂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表开关阀用的电机 和  减速机构   的主要参数指标有哪些』 你关心哪项,哪项就是主要参数 ...

谢谢,我关心跟输出扭力相关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关心跟输出扭力相关的参数

那你就看电动机在额定电压下的最大扭矩以及齿轮减速的传动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