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二极管放大电路倍数计算?

楼主:
先上图,这是一个光电二极管的放大电路,由两级放大电路组成。前级放大电路是I/V转换,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的。后级放大电路是同相放大电路,但是这是交流放大电路。所以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后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需要怎么计算?
2.C53和C49是如何进行取值的?C53为何选择NPO电容?

3.R51应该是起偏置电阻的作用?

各位大神帮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的疑惑,谢谢啦!

网友A:
『1.后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需要怎么计算?』

后级是同相放大电路,很低频率下电压放大倍数是 1+(R46/R45)。频率较高时需要考虑C49容抗。

网友:
『2.C53和C49是如何进行取值的?C53为何选择NPO电容?』

应该是根据光电二极管信号频率范围计算的。C53应该保证与R51构成的高通滤波转折频率低于光电二极管最低信号频率,C49应该保证与R46R45构成的低通滤波转折频率高于光电二极管最高信号频率。

网友:
『3.R51应该是起偏置电阻的作用?』

R51目的是加入C53之后,为后级运放同相输入端提供偏置电流通路。你要把它叫做偏置电阻,倒也未尝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后级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是多少?需要怎么计算?』 后级是同相放大电路,很低频率下电压放大倍数是 1 ...

那这个电路在频率较高的情况下,是不是意味着放大倍数远远达不到1+(R46/R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