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大功率升压转换器,轻松实现居家,户外电源需求。

楼主:
  • 适合个人DIY的高品质升压转换模块

网友:
USB 应用中的简单降—升压变换器 在USB 应用中, 往往需要恒定的 5V。 但是, 根据 USB 标准, 输入电压可从 4.5V 到 5.25V 变化。所以,必须用变换器来稳压。但是广泛可用的降压...

网友:
于单节锂离子电池和锂聚 合物电池的高度集成型 5A 开关模式电池充电管理和系 统电源路径管理器件。此类器件支持高输入电压快速充 电。低阻抗电源路径对开关模式运行效率进行了优化、 缩短了电池充电时间并延长了放电阶段的电池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