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参数的理解

楼主:
AD825 是一款比较经典的高速运算放大器, 其频率特性优异, 失调和增益

误差极小, 温漂极小, 负载适应性强, 具有高输出驱动能力且价格低廉, 广泛

应用于低失真滤波器、 音频放大器、 ADC 输入缓冲、 DAC 输出缓冲。 AD825

具体参数如下:

压摆率: 125V/ s µ ;

输入偏置电流: 20pA;

电流噪声: 10 fA/ Hz ;

电压噪声: 12nV/ Hz ;

− 3dB 带宽: 41MHz;

输出电流: 最小 50mA;

低失真: − 76dB(1MHz);

运放参数的理解

1.运放压摆率>多少属于高速运放?

2.输入偏置电流、输出电流、电流噪声、电压噪声小于多少属于是低温漂、低失调的运放?如何理解噪声的单位?3dB带宽达到41MHZ是否意味着增益带宽积能力强?达到41MHZ以上,信号才有可能衰减0.707的原始信号幅度?

3.低失真的含义是在1MHZ的时候有-76DB的功率衰减?

4.还有其他很多的参数没怎么去理解?比如用哪些指标去衡量是精密运放、高速运放、低功耗运放?如何根据不同的行业或者不同的产品选择合适的运放?比如仪器仪表考虑那些参数?普通的消费类产品考虑那些参数?程控放大器又是怎样选择合适的运放?等等

网友:
不同的应用场合会关注不同的指标。如在对微小电流信号进行放大时,就要特别注意输入偏置电流和电流噪声,在对微弱光信号检测的应用中,观察到相应的影响。

网友:
你这些问题让人怎么答呢? 好比拿着一块豆腐去饭店问厨师满汉全席怎么做,问题问得没错,问的人也对,但是厨师抓破头也不知道从何说起。起码要有点基础知识才行,对话才能建立起来。

1. 搞清楚什么是摆率、什么是带宽

2.失调电压、噪声、噪声、温漂、失真等等这些指标搞清楚定义以后,上 ADI 或 Ti 公司网站去把所有系列的运放浏览一遍,把主要指标全部列表对比一遍,你这些问题都会有答案。

网友:
建议楼主下载一下看看《你好,放大器》

你好,放大器&运算放大器经典应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659-1-1.html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search.php?mod=forum&api=yes&searchsubmit=yes&kw=%C4%E3%BA%C3%A3%AC%B7%C5%B4%F3%C6%F7

网友:
运放是微电子电路中比较重要的元器件,楼主的帖子对运放的参数做了深入的讲解,让我们学习了很多,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网友:
运放都是看需求的,实际处理信号的频率,以及实际信号大小,需要的放大倍数等等,选合适的,不一定是指标都是最好的,当然有钱除外。

网友:
刷评论这么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