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常用的8个用途

楼主:
之前有个版本是7中用途

二极管是十分常用的基础元器件,本文主要介绍了二极管的一些作用,比如防反、整流、稳压、续流、检波、倍压、钳位、包络线检测。
1、防反
在主回路中,串联一个二极管,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的特性,实现了最简单可靠的低成本防反接功能电路。这种低成本方案一般在小电流的场合,类似小玩具等。
因为二极管导通会有一个0.7V(硅管)的导通压降,如果实际电流很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热损耗,会导致发热。而且如果反接的电压很大的话,超过反向截止电压,也会击穿二极管本身,导致二极管失效,起不到防反接的功能,从而不能起到保护后级电路的作用了。

2、整流
整流电路的作用是将交流降压电路输出的电压较低的交流电转换成单向脉动性直流电,这就是交流电的整流过程,整流电路主要由整流二极管组成。经过整流电路之后的电压已经不是交流电压,而是一种含有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的混合电压,习惯上称单向脉动性直流电压。

3、稳压
具备稳压作用的二极管叫做稳压二极管,英文名称Zener diode,又叫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其电流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其基本电路结构如下图所示。

4、续流
续流二极管都是并联在线圈(感性元器件)的两端,线圈在通过电流时,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当电流消失时,其感应电动势会对电路中的原件产生反向电压。当反向电压高于原件的反向击穿电压时,会把原件如三极管,等造成损坏。
续流二极管并联在线两端,当流过线圈中的电流消失时,线圈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通过二极管和线圈构成的回路做功而消耗掉,保护了电路中其他元件的安全。

又或者BUCK芯片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5、检波
峰值检波电路是对输入信号幅值的最大值进行检测,其工作原理是:当输入电压幅度大于二极管正向电压时,二极管导通,输出电压加在电容C1上,电容两端充电完毕,当输入电压幅值低于先前输入电压幅值时,二极管处于反偏截止状态。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基本保持不变;若再输入信号,输入电压幅度必须高于此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即加在二极管的正向电压),二极管才能导通。

6、倍压
下图是一个2倍压电路原理图,其工作过程大概分析如下:
电源负半周时,二极管D1导通,D2截止,电流从电源下端流出经过D1, C1回到电源,因此电容C1右正左负,如下图中红色箭头。电源正半周时,电容C1上的电压叠加电源电压,使二极管D2导通,二极管D1截止,电容C2上正下负,峰值电压可达2倍电源的峰值电压,即实现二倍压。
该半周期时电流走向,如下图中桔色箭头所示:

7、电压钳位
在一些ADC检测电路中会用两个二极管进行钳位保护,原理很简单,0.7V为D1和D2的导通压降,Vin进来的电压大于等于3.3V+0.7V时,D35导通,Vout会被钳位在4V;Vin小于等于-0.7V时,Vout被钳位在-0.7V左右。

8、包络线检测
电路结构如下所示,设计要点是RC的时间常数需远大于载频的周期,又要远小于调制信号的周期。

网友:
中秋快乐!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秋快乐!谢谢科普,,,,,

中秋快乐

网友B:
多谢分享,中秋快乐

网友C:
多谢,其中用过防反、稳压、嵌位、续流其它没有独立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其中用过防反、稳压、嵌位、续流其它没有独立用过。

场景不一样  运用的方式就会有不一致的  有的实在不一样的环境 这个已经很了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享,中秋快乐

双节快乐   抱着感恩的心祝福节日快乐

网友:
二极管的作用有:

1、整流:利用二极管单向导电性,可以把方向交替变化的交流电变换成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
2、开关: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处于导通状态,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反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大,处于截止状态,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二极管的开关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3、限幅:二极管正向导通后,它的正向压降基本保持不变(硅管为0.7V,锗管为0.3V)。利用这一特性,在电路中作为限幅元件,可以把信号幅度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4、续流:在开关电源的电感中和继电器等感性负载中起续流作用。

5、检波:在收音机中起检波作用。

6、变容:使用于电视机的高频头中。

7、显示:用于VCD、DVD、计算器等显示器上。

8、稳压:稳压二极管实质上是一个面结型硅二极管,稳压二极管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在二极管的制造工艺上,使它有低压击穿特性。稳压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恒定,在稳压电路中串入限流电阻,使稳压管击穿后电流不超过允许值,因此击穿状态可以长期持续并不会损坏。

9、触发:触发二极管又称双向触发二极管(DIAC)属三层结构,具有对称性的二端半导体器件。常用来触发双向可控硅 ,在电路中作过压保护等用途。

电子组合仪表、传感器、显示

网友:
中秋快乐!谢谢科普,,,,,中秋快乐!谢谢科普,,,,,

网友:
其实二极管是构成最基本的逻辑电路的,高于0.7V就是1,低于就是0,简直是神器啊。

网友D:
中秋快乐,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秋快乐,多谢分享!

中秋快乐   解封快乐

网友E:
补充一下,是不是还有个照明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是不是还有个照明的作用

这个就叫做灯下黑   触发到知识盲区了

网友:
10,做简单的或门电路。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F:
用于红外线发射,可以用于探测,也可以用于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于红外线发射,可以用于探测,也可以用于通讯。

每天都在用的遥控

网友G:
学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知识,平时大概也就用蒸馏稳压这种,检波电路都没用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用于红外线发射,可以用于探测,也可以用于通讯。

红外线发射管(IR LED)也称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属于二极管类。它是可以将电能直接转换成近红外光(不可见光)并能辐射出去的发光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红外线发射管(IR LED)也称红外线发射二极管,属于二极管类。它是可以将电能直接转换成近红外光(不可见 ...

常伴左右的做容易忽视它的存在和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学了很多之前不知道的知识,平时大概也就用蒸馏稳压这种,检波电路都没用过。

整流稳压  基本入门就是  必须从交流到直流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