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拆车载无线充】——拆解华为原装无线车充

楼主:
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六期):拆一拆车载无线充 - 电源技术

本人我领到的任务是拆解华为超级快充无线车充。

 这款华为超级快充无线车充主要的特点是:

1、50W(Max)无线超级快充。

2、双侧智能开合感应。

3、超级电容蓄电支持熄火取手机。

4、智能吹风高效散热。

5、标配双口车载充电器。

6、兼容多品牌手机快充。

7、德国莱茵安全快充认证。

产品规格:

  • 输入接口:12V/24V ==6A或者USB Type-C:5v-20V==6A
  • 输出参数:50W Max

 随机的配件主要有充电主机、充电线、安装底坐。

 接下来开始拆解,说实在话,这款产品的做工确实非常的好,几乎看不到缝隙,最终从这里找到进攻点:

胶水粘得非常好,拆解下来后如图看到巨大的感应线圈:

 后面又把这块面板给拆下来,如果发现这个白费功夫:

   后面把这颗镙丝拧下:

   拆下盖子之后,看到硕大的风扇:

   把充电线圈拆开后如下图:

产品介绍的超级电容,实现停电后驱动马达松开手机:

   拆解就到这里为此,总的来说这款车载无线充电器的用材都非常优秀。

下面介绍主要的芯片:

1、无线充电路主控芯片QP5601GQ

2、 升降压主控芯片采用的是南芯SC8701。这是一款同步4开关降压升压控制器,它可以有效地输出电压,无论是高、低或等于输入电压。同时也支持非常宽的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它可以支持2.7V到36V的输入范围和2V到36V的输出范围。驱动器电压设置为10V,以充分利用外部MOSFET实现最高效率。

3、MCU32F102F6U6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是什么品牌,估计应该是国产的芯片。

  4、在DC-DC供电部分,采用了4颗威兆半导体VS3618AE,搭配南芯SC8701实现升降压电压转换。

5、JW5116F是电流模式单片式降压开关稳压器。 JW5116F在4.7-40V的输入范围内工作,通过集成的高端N沟道MOSFET提供3A的连续输出电流。 在轻负载下,JW5116F以低频运行,以保持高效率和低输出电压纹波。 电流模式控制提供严格的负载瞬态响应和逐周期电流限制。JW5116F通过输入欠压锁定,启动电流失控保护,输出短路保护和热保护来确保坚固性。

产品特点:

  • 4.7V至40V工作输入范围
  •  3A输出电流
  • 效率高达92%
  • 轻载时效率高(> 78%)
  • 内部软启动
  • 开关频率可调
  • 输入欠压锁定
  • 启动电流失控保护
  • 输出短路保护
  • 热保护
  • 提供SOP8和ESOP8封装

产品参数

  • 输入电压: 4.7V~40V
  • 输出电压: 0.8V to Vin-37V
  • FB 电压: 0.8V

 拆解后逐一恢复回去,但是遗憾的是有一根弹簧飞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

 恢复后,基本上跟原装差不多。。。

由于在家没有车载充电头,先用华为充电器超级快充通过Type-C供电:

上电1

先把我的airprodpro放上去,充电器自动打开夹头,然后自动收回。这就是系统介绍的双侧智能开合感应吧。

airportdpro灯闪亮,说明充电正常。

再把我的华为手机WATCH GT 2放上去,结果却没有任何反应:

手表2

这让人有点想法,对自己全家桶不支持。。。

然后装上壳子上电再试,后面试了,手表一定要放在合适的位置才能充电。

手表3

手表4

然后把apple Pencil放上去,好象不能充电。

至此拆解应用结束。

【拆解总结】

这款车载无线充电器支持无线超级快充,最大支持50W的充电。正如官方介绍的如下特色:

拆解车载无线充电设备我是第一次,通过这次的拆解,对华为的车载无线充电器有了一个新的了解。跟专业的拆解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空再找一些手机来做兼容测试。

网友:
效率怎样

网友:
这个没有做长时间的测试,有空找到手机测试一下才知道。

网友A:
我之前有个几w的无线充,在桌子上给爪机充电的,充的挺慢的,然后我拆开看发现里面一块控制板加一个线圈。应该没有华为做的好。这个车充看起来还是很棒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有个几w的无线充,在桌子上给爪机充电的,充的挺慢的,然后我拆开看发现里面一块控制板加一个线圈。 ...

确实华为的作工是非常棒的,做产品还得跟华为学习。记得早年使用的H3C的产品,相比TP_LINK、D_Link等国内品牌,那质量跟性能没得比,只不过价格也是有点高的。

网友:
非常全面,华为产品的细节还是非常满满的,话说现在双面的粘粘性相当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华为的作工是非常棒的,做产品还得跟华为学习。记得早年使用的H3C的产品,相比TP_LINK、D_Link等国内 ...

其实啊,说真的,单看工艺应该是代工的,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品控严一些,价格高一些自然好一些,材料好一些。很正常啦

我是那种又不是不能用党,够用就行。

网友:
华为的做工跟细节做得真不错,好品质成就好品牌

网友C:
不错不错     拆解的很细    华为做工不错       买来用用看实际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     拆解的很细    华为做工不错       买来用用 ...

50W超级快冲,应该非常方便,可惜现在没有钱买华为无线快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