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一下《隔离度》

楼主:
摘自<射频电路与芯片设计>

RF模块间的隔离性研究可以被分成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在RFIC发展以前,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保护电路。只要电子设备包含RF模块,那么每个RF模块上通常都要覆盖由高导电材料制成的金属盒,以达到良好的屏蔽。这总是较多的涉及机械方面的工作,而且保护盒有时比器件以及电路所有的元器件都要昂贵。但是,当是没有人干设想RF模块可以用集成电路技术来实现。另一方面,数字集成电路的成功实现,并因此带来费用显著的减少也是十分诱人和鼓舞人的。在20世纪90年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开始用集成工艺来实现集成RF电路。显然,这是勇敢者的行动。直到1995年,隔离实验才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模块间的隔离度达到了40~50dB,RFIC技术逐渐成为可能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

有三种类型的隔离。首先是RF模块间的隔离,其次是数字模块间的隔离,第三是RF模块和数字模块间的隔离。前面两种有类似的难点,也有相同的解决方案,除了PA模块必须特殊处理。第三种稍微复杂一些,通常RF模块的功率要远远大于数字模块的功率,因为RF模块的电流是mA级而数字模块中的电流是uA级。从功率角度来看,数字模块比RF模块更容易遭受干扰。从频率观点来看,RF模块比数字模块更容易遭受干扰,因为数字模块的信号基本上是脉冲信号。窄的脉冲是宽带信号,它包含高频,其中包含了射频成分,即使数字频率低于RF。因此,第三种情况比其他情况都要更困难些。

那么多少dB的隔离度才足以满足实际的目标?在无线通讯系统中,理想的隔离度级别大约是130dB,它比从天线到数据输出端的有效信号总增益还要高10dB.当无隔离信号经过整个通信系统时,得到最大的增益,130dB,它仍然处在10dB的灵敏度下。这样通信系统永远不会发现它的存在。类似上面所提的,当模块间的隔离度达到50~60dB,它使RFIC成为可能,也能够应用到系统中,也就是说,能够应用到通信系统中来。但是,要达到理想的目标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研究工作仍然继续。

读后感想就是   《温故而知新》  重新认识了隔离度

网友A:
解释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B:
原来理想的隔离度级别大约是130d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理想的隔离度级别大约是130dB

原来我一直认识的时部件或者系统的需求   怎么来的 还是mark一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释得不错,学习了

需要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在无线通讯系统中,理想的隔离度级别大约是130dB

网友:
隔离度是混频器电路平衡度的一个量度,当电路很平衡时,各端口间的隔离度很好,信号的相互泄漏很小。对于很多应用,本振功率泄漏到射频端的指标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反映出本振信号从天线再辐射的强弱程度。 当电路很平衡时,本振功率的大小不影响隔离度,但平衡度随频度提高而下降。通常,隔离度以每倍频程约5 dB的速度下降。

网友C:
射频模块的指标中隔离度是不可避开的一个,无论是有源器件或无源器件,特别是多路射频通道的射频模块,通道间的隔离度是一个考核的重要指标,即相邻通道之间的信号的泄露程度,常规的指标在45dB以上,如果有60dB以上,那就是很好了,但隔离度的提升方法有限,主要通过信号合理规划路径和提高物理通道间的距离来实现,信号的路径规划是小信号与大信号要避免交叉,信号间也避免平行,在物理距离上尽可能增加距离,通道间增加隔离板,降低辐射的路径,只要避开信号反馈的路径并降低信号的辐射,提高隔离度还是可以的,抓住问题的源头,才是解决的最终途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射频模块的指标中隔离度是不可避开的一个,无论是有源器件或无源器件,特别是多路射频通道的射频模块,通道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