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干簧管的工作参数中PULLin VALUE中 AT 这个单位相当于多少Gs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如下图所示:

干簧管的工作参数中PULL  in VALUE中 AT 这个单位相当于多少Gs

网友:
AT不是磁感应强度的单位,所以和Gs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 “尺” 和 “斤” 没有关系一样。买布论尺,买米论斤。你要是买五尺米,会被人笑话的。

网友A:
AT是 “安培·匝数” 的(据你另一帖子里面说是弱智)缩写。表中的5AT,5安培1匝是5AT,1安培5匝也是5AT,0.1安培50匝也是5AT。

网友:
你的表中倒数第二行已经写得非常清楚:测试线圈的圈数是 5000T,即5000匝。那么AT是什么意思,不是很明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是 “安培·匝数” 的(据你另一帖子里面说是弱智)缩写。表中的5AT,5安培1匝是5AT,1安 ...

谢谢。AT 跟干簧管的 吸合  断开  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到 磁场强弱 多少  GS  或  特斯拉呢?

难说是这个线圈 是套在  干簧管上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AT 跟干簧管的 吸合  断开  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到 磁场强弱 多少  GS  或  ...

『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到 磁场强弱 多少  GS  或  特斯拉呢?』

这是干簧管生产厂家标的,你去问厂家好了。

你应该想想:作为使用者,是测量干簧管所在位置的磁感应强度方便,还是测量干簧管外面线圈的匝数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AT 跟干簧管的 吸合  断开  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到 磁场强弱 多少  GS  或  ...

『难说是这个线圈 是套在  干簧管上的吗?』

当然。

驱动干簧管的线圈,不套在干簧管外面,套在哪里?

网友:
安匝(安培)是磁动势单位,除以磁路长度才能得到磁场强度(安/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表现到 磁场强弱 多少  GS  或  特斯拉呢?』 这是干簧管生产厂家标的 ...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说是这个线圈 是套在  干簧管上的吗?』 当然。 驱动干簧管的线圈,不套在干簧管外面,套 ...

请参照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这是最普通的家用自来水表(流量计)。

这种情况,你根本没有必要了解干簧管的安匝数等等参数。你只要选择一种干簧管,把一个该型号干簧管安装到你需要的位置,转动磁铁所在的指针,看看干簧管是否可靠动作就行了。反正磁铁的各项参数你也不知道,也没办法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形式。 』

最简单的干簧管,其构造是玻璃管内封有两片铁镍合金片,如图(01)和图(02)。

图(01)

图(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当沿干簧管轴向施加一个磁场,磁感应强度达到印度值时,这种干簧管的两片铁镍合金片会吸合到一起,触点闭合。

干簧管最普通的用途是构成继电器。方法是在干簧管外面绕个线圈。如图(03)和图(04)。注意线圈是剖面图。

图(03)

图(04)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这个外加磁场当然也可以用永久磁铁产生。随着永久磁铁远离或者接近,或者角度不同,都可以使干簧管吸合或者断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加磁场当然也可以用永久磁铁产生。随着永久磁铁远离或者接近,或者角度不同,都可以使干簧管吸合或 ...

非常感谢。请问两个簧片为什么在磁场作用下会吸合呢?

网友B: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你们的方案,显然是利用水表第三个指针(每格0.01立方米)上面的磁铁控制干簧管动作,通过干簧管闭合断开(也就是0.01立方米指针的转数,每转0.1立方米)来对水量进行计量。

但是,磁铁和干簧管之间有作用力,而且该力必定作功(否则簧片不会动作)。如果干簧管位置是软磁性材料如软铁,那么磁滞损失很小,可以忽略。但干簧管吸收的能量是否可以忽略,我不敢肯定。如果干簧管吸收的能量不可忽略,那么干簧管一定会对水表的计量结果产生影响,使得流量数偏小。

不知道 “我们的使用方案” 制订者是否考虑到了这种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当然,这种影响可以通过调整水表来消除,但你们另加了两个干簧管,就需要重新调整。你们是否具有这种校准的能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说的使用方法我没有见过,我们的使用方案是:   所以我搞不清楚您所描述的是什么 ...

照片中有 “泰安市恒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生产所谓 “智能水表”。

在其它厂家已经生产这种产品情况下,你们开发新产品,想争夺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请问两个簧片为什么在磁场作用下会吸合呢?

『请问两个簧片为什么在磁场作用下会吸合呢?』

因为簧片是软铁磁性材料,有外加磁场时,两个簧片均被磁化,簧片端部磁场极度不均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自己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你用永久磁铁(例如以前你贴出来的釹铁硼磁铁)吸过铁块铁片么?如果吸过,就应该得出结论。

用过继电器么?如果见过继电器衔铁的动作,就应该得出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还有它的吸合时的磁场感应强度和释放时的磁场感应强度是 是一个值 还是  不是同一个值呢?』

是否还记得 “剩磁” 这个词?如果记得,就应该得出结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中有 “泰安市恒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就生产所谓 “智能水表”。 ...

谢谢,您 提到  智能水表   前  加了个所谓,是什么意思?这种水表不好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 提到  智能水表   前  加了个所谓,是什么意思?这种水表不好吗?

『这种水表不好吗?』

无所谓好不好。只不过 “智能” 这个词,已经用滥了,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能够进行通讯或者报警之类,就安上个 “智能” 的帽子,好像多么高大上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 提到  智能水表   前  加了个所谓,是什么意思?这种水表不好吗?

『这种水表不好吗?』

电饭锅加个定时,就叫 “智能” 电饭锅。这样的 “智能” 有多大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水表不好吗?』 无所谓好不好。只不过 “智能” 这个词,已经用滥了,不管什么东西, ...

在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