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构的变速比,跟杠杆比有什么关系?跟第一齿轮和最后一齿轮的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减速机构的变速比,跟杠杆比有什么关系?跟第一齿轮和最后一齿轮的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比如下图中,变速比为 1000:1

网友:
『减速机构的变速比,跟杠杆比有什么关系?』

从没有听说过 “杠杆比”。初中物理课程里面只有 “动力臂” 和 “阻力臂” 的说法。

网友:
『比如下图中,变速比为 1000:1』

你数数各个齿轮的齿数,再把各齿数之比相乘,就能够得到 1000:1 的结果。

网友A:
『跟第一齿轮和最后一齿轮的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你的减速机变速比为1000:1,不考虑摩擦,那么第一齿轮和最后齿轮力矩(注意是力矩,不是)之比是1:1000。

网友:
考虑摩擦,当然力矩的放大倍数就没有1000倍这么多。具体多少,因为不知道摩擦力矩,没法计算,只能估计着打个折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第一齿轮和最后一齿轮的力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你的减速机变速比为1000:1,不考虑摩擦,那么第一齿 ...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加速运动。  常见的如秤杆,所称重物品端产生的力矩  与  秤砣端的力矩  两者相等  才能称重  物品,  不存在  两者  力矩  是  1:1000  这类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 ...

『力矩是要平衡的』

把4楼我敲的那几个字看清楚了再说。

我在4楼说的是 "第一齿轮和最后齿轮力矩(注意是力矩,不是)之比是1:1000"。说的是两个齿轮力矩之比,不是同一个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 ...

连4楼那么几个字的一句话都看不懂,看来,你需要补习一下初中物理,尤其是初中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 ...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加速运动』

大错特错。作用于定轴转动的齿轮上的力矩不为零,齿轮不是做加速运动,而是做角加速运动。加速运动和角加速运动,那可是两回事。

不过,鉴于你还没有把力矩分清楚,加速运动和角加速运动分不清就是必然的。

网友:
理论上是1:1000,但是齿轮的工艺、润滑等其他因素影响,这就有能效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力矩是要平衡的,否则一直做 ...

『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人的 “直觉” 往往是非常不可靠的,尤其是(物理、数学……)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沙一世 发表于 2022-9-11 10:17 谢谢。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对不对,但我凭直觉感觉您说的不准确,   ...

谢谢。看了其他人的回复,我发现我的理解错误了,两个齿轮不是在一个齿轮上,他们之间的齿作用是直接力的作用与力矩无关。谢谢。

网友C:
减速器的制动力与杠秆比 成正比,减速的杠杆比愈大,则减速器对车辆的制动能力就愈大。但在减速器制动夹板距轨面的高度和 制动夹板的宽度及车轮的半径巳定的的条件下,制动力的增加有一定的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速器的制动力与杠秆比 成正比,减速器的杠杆比愈大,则减速器对车辆的制动能力就愈大。但在减速器制动夹板 ...

非常感谢。但我这不是汽车上用的减速器,我这是水表上用的减速器,

如图,您所说的杠杆比,跟第一个齿轮和最后一个齿轮是什么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减速器的制动力与杠秆比 成正比,减速器的杠杆比愈大,则减速器对车辆的制动能力就愈大。但在减速器制动夹板 ...

请问  变速比为1000:1  即第一个齿轮转1000圈,最后一个齿轮转1圈,请问 这第一个齿轮跟最后一个齿轮的  杠杆比是  1:000吗?即第1个齿轮上加1N的力,在最后一个齿轮上产生的力是1000N吗,假定中间没有能量损耗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变速比为1000:1  即第一个齿轮转1000圈,最后一个齿轮转1圈,请问 这第一个齿轮跟最后 ...

『第1个齿轮上加1N的力,在最后一个齿轮上产生的力是1000N吗』

我在8楼说 ;“看来,你需要补习一下初中物理,尤其是初中语文”。估计你是没看物理教材,也没看语文教材。两天时间过去了,我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变速比为1000:1  即第一个齿轮转1000圈,最后一个齿轮转1圈,请问 这第一个齿轮跟最后 ...

『第1个齿轮上加1N的力,在最后一个齿轮上产生的力是1000N吗』

齿轮是定轴转动,决定齿轮如何运动的是力矩而不是

如果你的1N力通过转动轴,那么作用在齿轮上的力矩为零,不能改变齿轮的运动状态,也不能传递到下一个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变速比为1000:1  即第一个齿轮转1000圈,最后一个齿轮转1圈,请问 这第一个齿轮跟最后 ...

『第1个齿轮上加1N的力,在最后一个齿轮上产生的力是1000N吗』

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弄清楚力和力矩的区别。回去翻物理书,看看力矩是什么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变速比为1000:1  即第一个齿轮转1000圈,最后一个齿轮转1圈,请问 这第一个齿轮跟最后 ...

12楼 jimtien 把两个齿轮的图都贴出来了,公式也列出来了,难道你没有看12楼 jimtiem 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