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点灯测评

楼主:
中秋节进行了N32G430开发板的GPIO口测试,点亮了LED,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简单的,感觉上手很容易。

首先安装N32G430的pack,打开之前连接中的资料:N32G430xx_V1.0.0\6.软件开发套件\PACK\Nations.N32G430_DFP.1.0.0.pack进行安装:

之后打开资料中的示例文件:N32G430xx_V1.0.0\6.软件开发套件\Nations.N32G430_Library.1.0.0\Nations.N32G430_Library.1.0.0\projects\n32g430_EVAL\examples-改动\GPIO\Led_Blink\MDK-ARM\LedBlink.uvprojx:

打开之后如下,其中代码未做改动,然后插上开发板,改动魔术棒中的Debug相关设置:

按照如下设置之后,在点击Build,然后Download到开发板中,之后按下Reset按钮,即可完成LED的点亮工程,如视频001.mp4所示。

之后自己改了代码,实现三个LED点亮频率不同,分别是4Hz,2Hz和1Hz。

代码如下:

while(1)

       {

              SysTick_Delay_Ms(250);

              /* Toggle LED3 */

              LED_Toggle(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SysTick_Delay_Ms(250);

              /* Toggle LED2/LED3 */

              LED_Toggle(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LED_Toggle(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SysTick_Delay_Ms(250);

              LED_Toggle(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SysTick_Delay_Ms(250);

              LED_Toggle(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

              LED_Toggle(LED2_GPIO_PORT, LED2_GPIO_PIN);

              LED_Toggle(LED3_GPIO_PORT, LED3_GPIO_PIN);

       }

}

下载之后LED闪烁如视频002.MP4所示。

网友:
请问各位能看到我的视频吗?我自己这边看不到。

网友:
请问各位能看到我的视频吗?我自己这边看不到。

我这也表示也没有看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各位能看到我的视频吗?我自己这边看不到。

视频太大?还是格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视频太大?还是格式不对?

就几M,我显示上传成功,然后发布帖子就看不到,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各位能看到我的视频吗?我自己这边看不到。   我这也表示 ...

好吧,我看看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看看能不能重新上传一下。

是不是上传后没有正确插入对应位置。

网友:
可以看到了

网友:
感谢官方给修改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上传后没有正确插入对应位置。

使得,我以为上传成功就行了,不知道后面还有插入的步骤,所以没有显示

网友E:
什么时候的活动?还是这段时间N32活动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的活动?还是这段时间N32活动比较多?

我9月3号收到的板子,八月的活动啊。当时这个报名的人少,我就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