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 APM32E103VET6S MINI开发板评测】之一:收到板子并点LED

楼主:
很高兴收到板子:

        上图:

大致看了一下数据手册,发现同STM32的同型号没有多大差别:

        好像是CAN和USB在STM那里不能同时用,而在极海这里可以同时使用。

看了下原理图,十分简捷。只有一个通讯芯片没有见过。

所有的安装文档也十分方便,论坛里就有: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12844-1-1.html

        在搭建环境时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是找那个USB线麻烦死了,好像同时代不俱进。现在都是小的MINI的USB B,而开发板用的是老式的USB B型,

我找遍的我现在用的开发板,没有,我又找以前的板子,也没有,正当我愁的时候,看到了新唐仿真器上用这款,于是拿来主义。

        下面点LED1,LED2

        原理图如下:

看了下例程不是这两个管脚,改一下配置就可以:

**
  * @}
  */

/** @addtogroup APM32E103_MINI_LED
  * @{
  */
#define LEDn                             2

#define LED2_PIN                         GPIO_PIN_8
#define LED2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2_GPIO_CLK                    RCM_APB2_PERIPH_GPIOB

#define LED3_PIN                         GPIO_PIN_9
#define LE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ED3_GPIO_CLK                    RCM_APB2_PERIPH_GPIOB

别的地方不用动,编译下载,LED1,LED2同时闪烁。

网友A:
用USB B型的确实不多了

特别是开发板上

网友B:
在搭建环境时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是找那个USB线麻烦死了,好像同时代不俱进。现在都是小的MINI的USB B,而开发板用的是老式的USB B型。看来设计开发板的老师,肯定是老人级别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搭建环境时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就是找那个USB线麻烦死了,好像同时代不俱进。现在都是小的MINI的USB B, ...

严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USB B型的确实不多了 特别是开发板上

总要有些雨中不同的才会吸引人

网友C:
JLINK版本低 我的识别不了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JLINK版本低 我的识别不了芯片

PACK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ACK安装了???

是啊  PACK装了  估计是JLINK固件版本比较低把 没有升级 怕变板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