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网络台灯】7. 获取实时天气信息并解析

楼主:
过往分享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最晚开箱帖
【2022得捷电子创新设计大赛】1. ESP32-S2环境搭建及点灯
【智能网络台灯】2. 设置系统时间以及打印
【智能网络台灯】3. ESP32-S2 + lvgl使用
【智能网络台灯】4. ESP32-S2 板载按键使用
【智能网络台灯】5. ESP32-S2 使用sntp进行网络校时
【智能网络台灯】6. ESP32-S2解决RAM空间开销过大的问题

前言

准备给我的智能台灯加上天气的功能,本帖分享一下添加该功能的过程。

天气功能使用的是https来获取的http://www.yiketianqi.com的API,该网站提供免费的实时天气API以及七日天气API,本文只使用了实时天气,免费用户每日可获取500次。
网址如下:https://www.yiketianqi.com/index/doc?version=day

添加https功能

参考了官方例程https_request:Espressif\frameworks\esp-idf-v4.4\examples\protocols\https_request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修改。
修改如下:

#define WEB_WEA_SERVER "v0.yiketianqi.com"
#define WEB_PORT "443"
#define WEB_WEA_HTTPS_URL "https://v0.yiketianqi.com"
// 获取实时天气的地址
#define WEB_WEA_ONE_URL "/free/day?appid=自己的id&appsecret=自己的secret&unescape=1"
// https请求
static const char REQUEST[] = "GET " WEB_WEA_ONE_URL " HTTP/1.0\r\n"
"Host: "WEB_WEA_SERVER ":" WEB_PORT "\r\n"
"User-Agent: esp-idf/1.0 esp32\r\n"
"\r\n";
// https请求天气信息
static void https_get_request(void)
{
char buf[512];
int ret, len;
size_t written_bytes = 0;
char weather_info[512];
uint16_t weather_cnt = 0;
struct esp_tls *tls;
// https get请求,使用crt bundle方式
ESP_LOGI(TAG, "https_request using crt bundle");
esp_tls_cfg_t cfg = {
.crt_bundle_attach = esp_crt_bundle_attach,
};
tls = esp_tls_conn_http_new(WEB_WEA_HTTPS_URL, &cfg);
if (tls != NULL)
{
ESP_LOGI(TAG, "Connection established...");
}
else
{
ESP_LOGE(TAG, "Connection failed...");
goto exit;
}
do
{
ret = esp_tls_conn_write(tls,
REQUEST + written_bytes,
sizeof(REQUEST) - written_bytes);
if (ret >= 0)
{
ESP_LOGI(TAG, "%d bytes written", ret);
written_bytes += ret;
}
else if (ret != ESP_TLS_ERR_SSL_WANT_READ && ret != ESP_TLS_ERR_SSL_WANT_WRITE)
{
ESP_LOGE(TAG, "esp_tls_conn_write returned: [0x%02X](%s)", ret, esp_err_to_name(ret));
goto exit;
}
} while (written_bytes < sizeof(REQUEST));
ESP_LOGI(TAG, "Reading HTTP response...");
do
{
len = sizeof(buf) - 1;
bzero(buf, sizeof(buf));
ret = esp_tls_conn_read(tls, (char *)buf, len);
if (ret == ESP_TLS_ERR_SSL_WANT_WRITE || ret == ESP_TLS_ERR_SSL_WANT_READ)
{
continue;
}
if (ret < 0)
{
ESP_LOGE(TAG, "esp_tls_conn_read returned [-0x%02X](%s)", -ret, esp_err_to_name(ret));
break;
}
else if (ret == 0)
{
ESP_LOGI(TAG, "connection closed");
break;
}
len = ret;
ESP_LOGD(TAG, "%d bytes read", len);
/* Print response directly to stdout as it is read */
for (int i = 0; i < len; i++)
{
putchar(buf<i>);
// 获取天气部分数据到buffer 'weather_info', 其他信息摒除
if ((buf<i> == '{') || (weather_cnt > 0U))
{
weather_info[weather_cnt++] = buf<i>;
}
}
putchar('\n'); // JSON output doesn't have a newline at end
} while (1);
// 添加字符串结束符
weather_info[weather_cnt] = '\0';
ESP_LOGD(TAG, "Weather Info: %s", weather_info);
Weather_InfoParse(weather_info);
exit:
weather_cnt = 0;
esp_tls_conn_delete(tls);
}
// 获取天气信息请求
static void Weather_HttpsRequest(void)
{
https_get_request();
}
// 解析天气数据
static void Weather_InfoParse(char *json_data)
{
cJSON* root = cJSON_Parse(json_data);;
cJSON* cjson_item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wea");
cJSON* cjson_temp_curr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tem");
cJSON* cjson_temp_high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tem_day");
cJSON* cjson_temp_low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tem_night");
cJSON* cjson_air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air");
cJSON* cjson_pressure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pressure");
cJSON* cjson_humi = cJSON_GetObjectItem(root, "humidity");
printf("当前天气:%s\n", cjson_item->valuestring);
printf("当前温度:%s\n", cjson_temp_curr->valuestring);
printf("最高温度weather:%s\n", cjson_temp_high->valuestring);
printf("最低温度:%s\n", cjson_temp_low->valuestring);
printf("空气质量:%s\n", cjson_air->valuestring);
printf("大气压强:%s\n", cjson_pressure->valuestring);
printf("当前湿度:%s\n", cjson_humi->valuestring);
}

注意事项

如上,需要注意的几点说一下:

  1. 例程中使用的是https/1.1,这种方式虽然也能获取天气,但是会返回400 bad request,修改为https/1.0可以解决,报错信息如下:

修改如下:

改后效果:

  1. 文件编码不对,导致串口打印出来是乱码,修改文件编码,在IDE中修改很方便,如下图,修改为UTF-8,只需要修改运行改代码的文件即可。
  1. 就算修改了,使用串口打印还有可能是乱码,找一个支持utf-8的串口调试助手,推荐putty,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下图:

网友A:
天气地址信息是本地的还是网络的,这是一个公共信息网吗?

网友B:
后面是不是就准备把数据显示到屏幕上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气地址信息是本地的还是网络的,这是一个公共信息网吗?

是获取的网络天气,就这个网址:https://www.yiketianqi.com/index/doc?version=day

免费用户每天可以获取500次,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后面是不是就准备把数据显示到屏幕上了?

是的,准备这么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准备这么做了

期待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获取的网络天气,就这个网址:https://www.yiketianqi.com/index/doc?version=day, 免费用户每天可 ...

解析JSON可以加一些判断,要是能能成彩色的就好啦

网友:
非常有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