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 跑一下zigbee网关

楼主:
      【Telink新一代低功耗高性能多协议无线套件B91 评测】 跑一下zigbee网关

跑了点灯之后,发现一些外设驱动都差不多。所以就直接不跑了。这次来个zigebee的网关跑一下。

1,打开Telink_RDS_v323,并且import Zigbee_SDK项目 ,设置编译网关。

2,编译完成后在D:\telink\Zigbee_SDK\tl_zigbee_sdk\build\tlsr_riscv\sampleGW_B91\output目录里出来一个bin文件:sampleGW_B91.bin

3,使用Telink BDT把它烧录到板子里面:

4,烧录好了之后按下软件的reset板子就重新复位启动了。也可以按板上的复位。

5,安装Ubiqua Protocol Analyzer 1.44。具体就说了。

6,准备好一个cc2531 sniffer usb dongle.并插上电脑usb口。

7,打开Ubiqua Protocol Analyzer设置一下zigbee3.0的link密码和网络安全密码。

8,用软件扫描一下,就可以查到一个网关设备了。就是刚才B91这个板子做的网关。

因为手上目前只一块板,网关加入设备实验不能做。下次搞个其他板子试一下。好,实验先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
B91通用入门套件是一个硬件平台,可用于验证TLSAR9x系列芯片组并开发适用于多种2.4GHz空中接口标准的应用程序,包括蓝牙5.2(基本数据速率(BR),增强数据速率(EDR),LE,室内定位和蓝牙网状网络),Zigbee 3.0,Homekit,6LoWPAN,Thread和2.4Ghz专有。

网友A:
关于连接方式的问题:第二帖中vcc连vbat是不稳定的,下面连接是稳定的。特此更正。

接usb线供电(我用的电脑usb供电),连接线就只连接了一根。SWM  J56的S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连接方式的问题:第二帖中vcc连vbat是不稳定的,下面连接是稳定的。特此更正。 接usb线供电(我用的 ...

无论哪一种方式都发现有烧录不进去的情况。这不。又连不上了。 到底啥情况?

TC32 EVK: Swire 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