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QOO 200W和120W氮化镓超快闪充

楼主:
iQOO 10 Pro手机将超快闪充的功率由120W提升到200W, 完整充满4700mAh大容量电池仅需10分钟,进一步提升了快充体验。

两款充电器外观看起来大小接近,但输出功率却大大提高,200W快充输出电流高达10A,远超过USB-C接口的5A规格,也大幅超越前代产品的6A电流。对两款充电器进行拆解对比,并分析内部设计,看看两款超快闪充充电器内部设计有何不同。

 同为iQOO家族充电器,iQOO 200W充电器和120充电器造型可以说完全一样,腰身高光亮面处理,插脚靠一侧布局方便用户插拔使用,机身正面的200W和120W标识可以很好的区别这两款充电器。

尺寸/功率密度

测得iQOO 200W充电器三维为61.05*56.4*28.89mm,功率密度高达2.01W/cm³,创下了手机快充行业新纪录。测得iQOO 120W充电器三维为60.81*52.32*28.85mm,功率密度为1.31W/cm³。

接口

 iQOO 200W和120W充电器都是配备单USB-C接口,前者接口居中设计,后者的偏一侧布局。

 铭牌

iQOO 200W和120W充电器输入端外壳分别为灰色和橙色,都印有充电器参数信息。

  iQOO 200W充电器参数

  型号:V200100L0B0-CN

  输入:200-240V~50/60HZ 2.5A

  输出:5V2A 或 9V2A 或 11V6A Max 或 20V10A Max

  输入:100-240V~50/60HZ 2.5A

  输出:5V2A 或 9V2A 或 11V6A Max 或 20V6A Max

  PDO:5V3A 或 9V3A 或 12V3A 或 15V3A Max 或 20V3.25A Max

  PPS:5-20V3.25A Max

  制造商: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已经通过了CCC认证。

  iQOO 120W充电器参数

  型号:V12060L0B0-CN

  输入:100-240V~50/60HZ 2A

  输出:5V/2A 或 9V/2A 或 11V/6A Max 或 20V/6A Max

  PD 输出:5V/3A 或 9V/3A 或 12V/3A 或 15V/3A Max 或 20V/3.25A Max

  PPS 输出:5-20V/3.25A Max

  制造商:康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已经通过了CCC认证。

重量

测得iQOO 200W充电器重量约为150g,120W充电器重量约为136g。

内部结构

  正面布局

 两款充电器PCBA的正面布局几乎相同,右上角均为输入保险丝及EMI滤波电路,整流桥焊接在PCB右侧,左侧为平面变压器,平面变压器右侧为高压滤波电解电容,其中200W闪充的USB-C母座焊接在垂直的小板上,节省内部空间,120W闪充的USB-C母座焊接在主板上。120W闪充的PFC电路,焊接在独立的小板上,也是为了减小体积,立体使用空间。

背面布局

两款充电器PCBA模块背面一览,中间上方焊接初级主控芯片,右侧焊接纳微的氮化镓功率芯片,下方焊接两颗二极管用于PFC旁路。平面变压器均为沉板设计,降低充电器机身厚度。

  200W闪充的PFC控制器焊接在左下角,右侧焊接贴片Y电容和反馈光耦,120W闪充将PFC电路布置在独立小板上。还有一处不同,200W闪充将协议芯片焊接在垂直的USB-C母座小板上,而120W闪充的协议芯片焊接在主板上。

  做工用料

  PFC升压控制器

 两款充电器的PFC控制器均来自安森美,型号NCP1623,其基于创新的 Valley 同步频率折返(VSFF)方法。VSFF 可在标称负载和轻负载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在重载时运行在临界模式,轻载运行在断续导通模式,并支持谷底开通以提高效率。

  初级控制器

两款充电器的初级主控芯片都采用Dialog iW9802,是一颗高性能的数字化开关电源反激控制器,支持零电压开关和自适应的多模式控制运行,搭配次级控制器可实现高功率密度和高输出精度的设计。iW9802可搭配Dialog的次级侧控制器共同使用,提供低于20mW的空载功耗。

同步整流控制器

两款充电器内置的同步整流控制器来自MPS,型号为MP6908A,最高工作频率600KHz,支持DCM/CCM/QR准谐振工作模式,内置振铃检测防止DCM和QR运行下误开通,支持逻辑电压和标准电压同步整流管。

协议芯片

200W闪充内置的协议芯片丝印GJ=9D,来自立锜科技。120W闪充内置的协议芯片同样来自立锜科技,丝印H0=8K。

  PFC升压开关管

两款充电器的PFC升压开关管均采用纳微NV6136A,这是一颗高集成的氮化镓功率芯片,内置驱动器以及高精度无损耗电流采样电路,消除取样电阻的损耗。NV6136A内置170mΩ导通电阻,耐压700V的氮化镓开关管,支持2MHz开关频率,采用6*8mm QFN封装,节省面积。

初级开关管

转自新浪网

网友:
 两款充电器的初级开关管为纳微NV6136A,与PFC升压开关管型号相同。

同步整流管

 两款充电器的同步整流管均来自威兆半导体,200W闪充输出电流达10A,使用两颗VSP003N10HS-G并联进行同步整流,120W闪充使用单颗进行同步整流。威兆VSP003N10HS-G是一颗耐压100V的NMOS,导阻为3.8mΩ,采用PDFN5x6封装。

电容

两款充电器的高压滤波电容均来自AiSHi艾华,规格为420V82μF。

200W闪充平面变压器焊接两颗330μF 25V固态电容,在充电器主板上焊接两颗560μF 25V固态电容滤波,电容总容量为1780μF。

  120W闪充平面变压器焊接两颗220μF 25V固态电容,在充电器主板上焊接一颗560μF 25V固态电容滤波,电容总容量为1000μF。

转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