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达林顿作开关哪个速度快

楼主:
MOS和达林顿作为开关用,都可以输出一定的电流,我看到在小型的开关电源中多数使用MOS作为开关元件,当然驱动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下,达林顿可以达到电流饱和,同等的电流强度下MOS和达林顿作开关哪个速度快,

网友:
『MOS和达林顿作开关哪个速度快』

以当前的工艺水平,同样功率等级下,是功率MOS快一些。

网友:
达林顿管速度慢,功率的损耗相比MOS还大

网友:
Mosfet用栅极来控制电压漏极电流,需要的驱动功率小,开关速度快,工作频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