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WB415测评】蓝牙通讯及测试之二

楼主:
前面已介绍过在开发板一侧的蓝牙通讯准备工作,这次在其基础上来实现通讯功能的测试。

1. 开发板侧测试

1)首先将开发板与电脑连接好,并打开相应的串口调试工具软件。

2)按图2所示设置好通讯测试并打开串口通信

3)使用用户键,即可切换开发板的工作模式。此外,开发板上的LED3 也能指示当前的工作模式,在AT command 模式时 LED3 熄灭,而在透传模式时 LED3 被点亮。

图1 开发板的连接

图2 串口调试界面

2.手机端BLE调试工具及测试

1) 在网上下载了LightBlue APP,开发板上电,先按MCU Reset再BLE Reset,打开LightBlue APP即可搜索到WB415-GATT的蓝牙设备,点击“CONNECT”进行连接,见图3和图4所示。

图3 LightBlue APP

 图4 进行连接

2)选取UUID为0xC101的服务,见图5所示,点进去可以看到READ AGAIN和WRITE两个功能。

图5 选取服务

3)选取UUID为0xC101的服务,见图6所示,点击READ AGAIN则可在串口调试工具接收到测试信息,见图7所示。

图6 填写数据

图7 发送数据

图8 熄灭LED

 图9 点亮LED

4)若选取READ AGAIN功能,则可读取LED灯的状态,其结果如图10所示。

图10 读取LED状态

3.透传模式测试

在进入透传模式的情况下,选取不同的服务可实现数据的收发处理。

1)选取UUID为0xF001的服务,在串口调试工具上发送测试信息,则在手机端可接收到信息,见图11和图12所示。

图11 方式字符串

图12接收字符串

2)选取UUID为0xF002的服务,在手机端发送测试信息,则在串口调试工具上可接收到信息,见图13和图14所示。

图13 发送信息

 图14 接收信息

其实,有了透传功能就可解决各种无线控制的问题了。

网友A:
老师的帖子那是一如既往的写得优秀。

网友:
蓝牙无线的本质就是利用透传功能实现的

网友B:
资料里面的AT指令介绍的太少了,应该多弄几个,比较有用例如添加广播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资料里面的AT指令介绍的太少了,应该多弄几个,比较有用例如添加广播信息

没错,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的帖子那是一如既往的写得优秀。

哈哈,过奖了。

网友C:
讲解的挺详细的,感觉这个蓝牙主控=MCU+蓝牙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讲解的挺详细的,感觉这个蓝牙主控=MCU+蓝牙模块

同感,是一种集成的处理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感,是一种集成的处理方式。

感觉优势就是只需要一颗芯片,劣势就是不好再进行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优势就是只需要一颗芯片,劣势就是不好再进行扩展。

的确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感,是一种集成的处理方式。

单芯片蓝牙芯片应该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