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221K的PG管脚可以做什么用?

楼主:
邀请:@沁恒USB单片机   参与回复

@USB单片机

规格书上写PG,Power Good,低电平有效,可定制功能。

------------

这个定制功能有没有示例?

能否用来弄一个指示灯

网友A:
芯片引脚为开漏输出,说明要外接一个3.3V的上拉电阻,当芯片请求到符合需求的档位时,会输出低电平告知用户,理论可以接一个指示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引脚为开漏输出,说明要外接一个3.3V的上拉电阻,当芯片请求到符合需求的档位时,会输出低电平告知用户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