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测量

楼主:
电流信号为脉冲,强度变化不定,想测量一段时间内的总信号。网上说用积分电路,但还是有困惑。

两者不等,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A:
你的积分,初始条件是什么?

所谓初始条件,即时刻为0时,电容C两端的电压。

图中,时刻为0时,下面一行波形(三角波)电压u为峰值(正向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积分,初始条件是什么? 所谓初始条件,即时刻为0时,电容C两端的电压。 图中,时刻为0时,下面 ...

我是根据书上画的。

网友:
你把图画错了,当然困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根据书上画的。

没错,你是照书上画的。

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书上这句话。

你的波形图下面一行,uo并不为零。如果uo为零的话,波形就应该是4楼jimtien回复的那个样子的波形。

网友:
要充分理解积分电路,就是在反馈电容上积累电荷,从而通过较长时间的累积,来产生一个较大的信号。从这里可以分析出来,如果要测量的是直流信号,如果时间足够长,就会饱和。如果是一个对称的交流信号,则会出现反馈电容充电和放电的过程,只要不出现饱和,无论什么样的初始情况,输出信号的振幅应该是一样的,而这就是所需要的用于测量的结果。

网友B:
仿真结果出不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出不来

『仿真结果出不来 』

多仿一会儿就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仿真结果出不来 』 多仿一会儿就出来了。

在仿真中,示波器能测电流的波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仿真中,示波器能测电流的波形吗

这个仿真软件中示波器不能测量电流。

你在7楼仿真中,示波器显示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仿真软件中示波器不能测量电流。 你在7楼仿真中,示波器显示什么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5 18:49 这个仿真软件中示波器不能测量电流。 你在7楼仿真中,示波器显示什么波 ...

你还没有学会使用示波器,无论是仿真的示波器还是真实的示波器。

示波器水平扫描需要触发,否则不会开始扫描。注意仿真示波器控制面板右边写着 “ Trigger ”。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你使用的是A通道,设置成 1V/Div,即每格代表1V。而你的运放已经饱和,输出电压达到了3V以上。这样示波器当然显示不出来(跑到屏幕外面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5 18:49 这个仿真软件中示波器不能测量电流。 你在7楼仿真中,示波器显示什么波 ...

首帖说的是:电流信号为脉冲,强度变化不定,想测量一段时间内的总信号。

为何仿真时使用直流电流源而不使用交流电流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说的是:电流信号为脉冲,强度变化不定,想测量一段时间内的总信号。 为何仿真时使用直流电流源而 ...

想看dv/dt,用时钟电流源当电流源,改了后,一切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看dv/dt,用时钟电流源当电流源,改了后,一切正常。

这就对了嘛。看来先前用直流电流源作为信号源就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嘛。看来先前用直流电流源作为信号源就错了。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是否需要,全看你的电流信号测量要求多高精度了。如果要求比较低,当然就不必使用高精度运放,普通运放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放必定会趋于饱和(由运放失调引起)。需要定时将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的积分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放必定会趋于饱和(由运放失调引 ...

电容两端并联小电阻,但控制电阻是否并联的电路还没头绪,输出电压可正可负。前辈给个思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6 16:16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 ...

{电容两端并联小电阻,但控制电阻是否并联的电路还没头绪}

电容两端并联小电阻,就不是积分电路了。电容两端并联大电阻才是。

电容两端并联大电阻后,积分是近似的(会带来误差)。

电容两端并联电阻,越大越好,所以需要高精度运放(偏置电流小,失调电压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6 16:16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 ...

『电容两端并联小电阻,但控制电阻是否并联的电路还没头绪』

控制电阻为何要并联?并联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6 16:16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 ...

『输出电压可正可负』

只要运放使用双电源,即可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2-9-16 16:16 『需要高精度运放吗?』 无论你使用的运放精度有多高,长时间使用,运 ...

建议你看看双积分型AD转换芯片内部电路。典型的型号有ICL8109、ICL7135等。该芯片设计思路相当巧妙,自动调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两端并联小电阻,但控制电阻是否并联的电路还没头绪』 控制电阻为何要并联?并联什么?

并联R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
可能是说的有点绕,电阻R和电容并联,给电荷提供放电回路。用模拟开关控制回路的闭合。

网友B:
S是模拟开关,但控制S闭合的电路有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S是模拟开关,但控制S闭合的电路有困惑。

就用普通模拟开关即可。当然,模拟开关的电源(双电源)电压必须等于或者大于运放的电源电压。两个芯片使用同一组双电源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是模拟开关,但控制S闭合的电路有困惑。

普通模拟开关,有CD4051、CD4052、CD4053和74HC4051、74HC4052、74HC4053等等。前面三种功耗小,电源电压范围大,但速度慢。后面三种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