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MYX-1028X】(五)串口通讯Demo

楼主:
【米尔MYX-1028X】(五)串口通讯Demo

一、硬件电路

1.1、硬件外扩的io接口原理图

二、查看串口操作目录

2.1、操作串口的目录为/sys/class/tty

root@localhost:~# ls /sys/class/tty/

2.2、USB串口为串口1,实际调用的是/dev/ttyS0,在此使用的串口是UART2,所以软件当中调用的是ttyS1

三、串口程序

3.1、程序代码

/* Copyright 2018 Tronlong Elec. Tech.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sys/select.h>

#include <sys/time.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termio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errno.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libgen.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getopt.h>

#define NOPASS_CONDITIONS 3

#define INADEQUATE_CONDITIONS 10

enum Mode { READ, WRITE, LOOPBACK };

/* Exit flag */

volatile bool g_quit = false;

/* Short option names */

static const char g_shortopts [] = ":d:s:rwvhl";

/* Option names */

static const struct option g_longopts [] = {

    { "device",      required_argument,      NULL,        'd' },

    { "read",        no_argument,            NULL,        'r' },

    { "write",       no_argument,            NULL,        'w' },

    { "loopback",    no_argument,            NULL,        'l' },

    { "size",        required_argument,      NULL,        's' },

    { "version",     no_argument,            NULL,        'v' },

    { "help",        no_argument,            NULL,        'h' },

    { 0, 0, 0, 0 }

};

static void usage(FILE *fp, int argc, char **argv) {

    fprintf(fp,

            "Usage: %s [options]\n\n"

            "Options:\n"

            " -d | --device        Device such as '/dev/ttyS0'\n"

            " -r | --read          Read\n"

            " -w | --write         Write\n"

            " -l | --loopback      loopback test\n"

            " -s | --size          Read size\n"

            " -v | --version       Display version information\n"

            " -h | --help          Show help content\n"

            " e.g. ./tl-uart-rw -d /dev/ttyS1 -r -s 256\n"

            "      ./tl-uart-rw -d /dev/ttyS1 -w -s 1024\n"

            "      ./tl-uart-rw -d /dev/ttyS1 -l -s 1024\n\n"

            "", basename(argv[0]));

static void opt_parsing_err_handle(int argc, char **argv, int flag) {

    /* Exit if no input parameters are entered  */

    int state = 0;

    if (argc < 2) {

        printf("No input parameters are entered, please check the input.\n");

        state = -1;

    } else {

        /* Feedback Error parameter information then exit */

        if (optind < argc || flag) {

            printf("Error:  Parameter parsing failed\n");

            if (flag)

                printf("\tunrecognized option '%s'\n", argv[optind-1]);

            while (optind < argc) {

                printf("\tunrecognized option '%s'\n", argv[optind++]);

            }

            state = -1;

        }

    }

    if (state == -1) {

        printf("Tips: '-h' or '--help' to get help\n\n");

        exit(2);

    }

}

void sig_handle(int arg) {

    g_quit = true;

}

int init_serial(int *fd, const char *dev) {

    struct termios opt;

    /* open serial device */

    if ((*fd = open(dev, O_RDWR)) < 0) {

        perror("open()");

        return -1;

    }

    /* define termois */

    if (tcgetattr(*fd, &opt) < 0) {

        perror("tcgetattr()");

        return -1;

    }

    opt.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opt.c_oflag  &= ~OPOST;

    /* Character length, make sure to screen out this bit before setting the data bit */

    opt.c_cflag &= ~CSIZE;

    /* No hardware flow control */

    opt.c_cflag &= ~CRTSCTS;

    /* 8-bit data length */

    opt.c_cflag |= CS8;

    /* 1-bit stop bit */

    opt.c_cflag &= ~CSTOPB;

    /* No parity bit */

    opt.c_iflag |= IGNPAR;

    /* Output mode */

    opt.c_oflag = 0;

    /* No active terminal mode */

    opt.c_lflag = 0;

    /* Input baud rate */

    if (cfsetispeed(&opt, B115200) < 0)

        return -1;

    /* Output baud rate */

    if (cfsetospeed(&opt, B115200) < 0)

        return -1;

    /* Overflow data can be received, but not read */

    if (tcflush(*fd, TCIFLUSH) < 0)

        return -1;

    if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 0)

        return -1;

    return 0;

int serial_write(int *fd, const char *data, size_t size) {

    int ret = write(*fd, data, size);

    if ( ret < 0 ) {

        perror("write");

        tcflush(*fd, TCOFLUSH);

    }

    return ret;

int serial_read(int *fd, char *data, size_t size) {

    size_t read_left = size;

    size_t read_size = 0;

    char *read_ptr = data;

    struct timeval timeout = {5, 0};

    memset(data, 0, size);

    fd_set rfds;

    while (!g_quit) {

        FD_ZERO(&rfds);

        FD_SET(*fd, &rfds);

        timeout.tv_sec = 5;

        timeout.tv_usec = 0;

        if (read_left == 0)

            break;

        switch (select(*fd+1, &rfds, NULL, NULL, &timeout)) {

        case -1:

            perror("select()");

            break;

        case 0:

            perror("timeout and retry");

            break;

        default:

            if (FD_ISSET(*fd,&rfds)) {

                read_size = read(*fd, read_ptr, read_left);

                if (read_size == 0)

                    break;

                read_ptr += read_size;

                read_left -= read_size;

            }

        }

    }

    return strlen(data);

int run_read_mode(char *dev, size_t size) {

    char *buf = NULL;

    int fd = -1;

    int ret = -1;

    ret = init_serial(&fd, dev);

    if (ret < 0) {

        close(fd);

        return -1;

    }

    printf("Mode : read\n");

    if (size <= 0) {

        printf ("Error : Incorrect size settings\n");

        exit(INADEQUATE_CONDITIONS);

    }

    buf = (char*)malloc(size);

    ret = serial_read(&fd, buf, size);

    printf("recv: %s\nsize: %d\n", buf, ret);

    free(buf);

    return 0;

}

int run_write_mode(char *dev, size_t size) {

    int fd = -1;

    int ret = -1;

    ret = init_serial(&fd, dev);

    if (ret < 0) {

        close(fd);

        return -1;

    }

    printf("Mode : write\n");

    if (size <= 0) {

        printf("Error : Incorrect size settings\n");

        exit(INADEQUATE_CONDITIONS);

    }

    int i = 0;

    char context;

    size_t write_size = 0;

    while (!g_quit) {

        if (i > 7)

            i = 0;

        context = (char)('0' + i);

        write_size += serial_write(&fd, &context, sizeof(context));

        i ++;

        if (size == write_size)

            break;

    }

    printf("send size: %d\n", write_size);

    return 0;

}

int run_loopback_test(char *dev, size_t size) {

    int fd;

    int ret;

    size_t buf_size;

    int serial_buf_size;

    ret = init_serial(&fd, dev);

    if (ret < 0)

        return -1;

    printf("Start uart loopback testing.\n");

    /* Serial port buffer size generally defaults to 2k - 4k */

    char *write_buf = (char*)malloc(size);

    char *read_buf = (char*)malloc(size);

    buf_size = size;

    while (buf_size > 0)

    {

        if(buf_size > 1024) {

            serial_buf_size = 1024;

        } else {

            serial_buf_size = buf_size;

        }

        // Generate random data to write.

        memset(write_buf, rand() % 26 + 65, serial_buf_size);

        memset(read_buf, 0, serial_buf_size);

        ret = serial_write(&fd, write_buf, serial_buf_size);

        /* delay > 1024 / 115200 * 1000000 */

        usleep(90000);

        ret = serial_read(&fd, read_buf, serial_buf_size);

        ret = memcmp(read_buf, write_buf, serial_buf_size);

        if (ret != 0) {

            printf("Result : Test failed\n");

            goto release;

        }

        buf_size -= 1024;

    }

    printf("send size: %d\n", size);

    printf("recv size: %d\n", size);

    printf("Result : Test pass\n");

release:

    free(write_buf);

    free(read_buf);

    close (fd);

    if (ret != 0) {

        return NOPASS_CONDITIONS;

    } else {

        return 0;

    }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c = 0;

    int flag = 0;

    int mode = -1;

    size_t size = 0;

    char *dev = NULL;

    int ret = -1;

    /* Parsing input parameters */

    while ((c = getopt_long(argc, argv, g_shortopts, g_longopts, NULL)) != -1) {

        switch (c) {

        case 'd':

            dev = optarg;

            break;

        case 'r':

            mode = READ;

            break;

        case 'w':

            mode = WRITE;

            break;

        case 'l':

            mode = LOOPBACK;

            break;

        case 's':

            size = atoi(optarg);

            break;

        case 'v':

            /* Display the version */

            printf("version : 1.0\n");

            exit(0);

        case 'h':

            usage(stdout, argc, argv);

            exit(0);

        default :

            flag = 1;

            break;

        }

    }

    opt_parsing_err_handle(argc, argv, flag);

    /* Ctrl+c handler */

    signal(SIGINT, sig_handle);

    switch (mode) {

    case READ:

        if(run_read_mode(dev, size) < 0) {

            return INADEQUATE_CONDITIONS;

        }

        break;

    case WRITE:

        if(run_write_mode(dev, size) < 0) {

            return INADEQUATE_CONDITIONS;

        }

        break;

    case LOOPBACK:

        ret = run_loopback_test(dev, size);

        if(ret < 0) {

            return INADEQUATE_CONDITIONS;

        } else if(ret == NOPASS_CONDITIONS) {

            return NOPASS_CONDITIONS;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0;

3.2、Makefile

tl_uart_rw:tl_uart_rw.c

$(CC) -Wall $< -o $@

clean:

rm -f tl_uart_rw *.o *~

install:

cp tl_uart_rw $(PREFIX)

四、实际操作

五、demo工程文件

网友:
感谢分享C串口的示例分享。给出了图示等,非常详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