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是3000W的发热盘,用两个16A的继电器进行控制

楼主:
负载是3000W的发热盘,用两个16A的继电器控制负载工作,,这样的方式可靠性如何,等于分摊了功率,,继电器是串或者是并联

网友A:
继电器是串或者是并联取决于3000W负载的连接方式

再说,为何要用2个继电器呢

网友A:
要看什么负载

还有负载电压问题,比如交流电

200V的负载,电流约16A,

380V的需要10A

网友:
看你怎么定义可靠性,可靠地开--并联,可靠地关--串联。如果担心继电器电流不够,应该考虑多个触点并联或更大电流的继电器,多个继电器并联并不能保证继电器同时吸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是串或者是并联取决于3000W负载的连接方式 再说,为何要用2个继电器呢

电压是220V的,因为空间不足的原因用不了30A的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什么负载 还有负载电压问题,比如交流电 200V的负载,电流约16A, 380V的需要10A

负载是PTC

网友:
『用两个16A的继电器控制负载工作,,这样的方式可靠性如何,等于分摊了功率』

功率不会在两个继电器之间分摊。不会分摊的理由,4楼 jimtien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用继电器并联控制负载,触点的极限载流能力依然必须满足负载的峰值电流,并联并不能降低对触点极限载流参数的要求,可见这么做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网友:
继电器触点的开合除在时间上无法同步之外,触点的接触电阻也存在明显的离散性,即使是稳态下的并联,也无法确认均流。而触点更有火花、发热氧化、化学锈蚀等导致的接触电阻劣化问题,且一旦发生劣化就将是一个正反馈过程导致劣的更劣。所以综上,功率继电器不适合并联使用,只有信号继电器在追求可靠性时可以考虑,但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也早已失去了必要性。

网友:
按你的用途,只能是并联触电了。

由于负载时PTC,功率和温度有关,初始送点电流比较大(有可能加倍),需要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