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中的RCD电路电阻如何选参数?

楼主:
请问,下面RCD电路串接了一个电阻,请问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这个电阻阻值大小参数如何选择!

网友:
电容上是钳位电平,因此电容量大于某个值以后,可获得相对平滑的钳位电压,继续提高电容值对电路影响甚微,普通反激,2.2nF~100nF没啥区别。
钳位电路对电阻值敏感,可按直流电路欧姆定理去理解电阻上的功率,也就是钳位功率,它对应的是漏感能量,你可按漏感百分比大致减半确定其功率百分比,再根据钳位电平(即反射电压+尖峰电压)计算得到阻值。而与这个阻值对应的是尖峰电压。之所以减半是因为二极管反向恢复损耗可能承担了漏感能量的另一半,这意味着过大的钳位功率会带来无谓的效率损失。意思是尖峰和钳位设计应该在优化漏感的基础上进行。

网友:
主要是解传导的EMI用。不加这个电阻,off时Vds会出现较大的ring,电阻加的越大,ring会衰减的越快,但相应的rcd吸收效果也变差了,Vds off时初始毛刺会变高。

网友:
论坛有过详细讨论,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