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APM32E103VET6测评之外部中断(EINT)

楼主:
在上次建立的工程基础上,我们添加相应的外部中断代码,实现按键外部中断,控制LED灯的亮灭。以下是按键原理图,一共有三个按键,分别为复位、B1和B2,我们使用B1即连接到PA0上的按键,该按键按下时呈低电平。因此,我们在程序中需配置PA0为上拉输入,使得在不按的情况下,IO口呈高电平。根据这个工作原理,开始配置相关代码。

1、配置GPIO为上拉输入

#define KEY1_PIN                                             GPIO_PIN_0

#define KEY1_PORT                                         GPIOA

#define KEY1_PORT_CLK_ENABLE()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 RCM_APB2_PERIPH_GPIOA );

GPIO_Config_T s_GPIO_InitStruct = { 0 };

/* ---Config the Clock of the Gpios--- */

KEY1_PORT_CLK_ENABLE();

/* ---Config the Clock of the Afio--- */

RCM_EnableAPB2PeriphClock( RCM_APB2_PERIPH_AFIO );

/* ---Config Key1 pin Parameters--- */

s_GPIO_InitStruct.pin = KEY1_PIN;

s_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_PU;//配置为上拉输入

GPIO_Config( KEY1_PORT, &s_GPIO_InitStruct );

2、配置外部中断

EINT_Config_T s_EINT_InitStruct = { 0 };

GPIO_ConfigEINTLine( GPIO_PORT_SOURCE_A, GPIO_PIN_SOURCE_0 );//配置外部中断线到PA0

s_EINT_InitStruct.line = EINT_LINE_0;

s_EINT_InitStruct.lineCmd = ENABLE;

s_EINT_InitStruct.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中断模式

s_EINT_InitStruct.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INT_Config( &s_EINT_InitStruct );

NVIC_EnableIRQRequest( EINT0_IRQn, 1, 0 );//配置NVIC请求

3、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void EINT0_IRQHandler( void )

{

    if( RESET != EINT_ReadIntFlag( EINT_LINE_0 ) )

    {

        if( RESET == GPIO_ReadInputBit( KEY1_PORT, KEY1_PIN ) )

        {

            LED1_PORT->ODATA_B.ODATA8 ^= 1;

        }

        EINT_ClearIntFlag( EINT_LINE_0 );

    }

}

网友A:
外部中断测评完后下面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部中断测评完后下面测什么

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