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陪护机】+ ESP32S3-BOX factory_demo源码下载、编译及刷机过程记录

楼主:
前言:因esp32s3依赖的仓有几个,下载的时候总是超时,下载不完全,也就导致在编译的过程中出现各种错误。接下来我将如何完全下载代码以及编译成功的过程记录一下。

1、代码下载,git https方式下载

未成功的过往:在vscode中git下载不全,转到gitbash下载命令git clone --recursive https://github.com/espressif/esp-box.git,总是出现各种错误,Timeout,GPL各种。根据各种问题查也不能够解决,于是从下载下来的代码仔细看,发现了一个文件.gitlab-ci.yml,这个文件写了一段

before_script:

  # add gitlab ssh key

  - mkdir -p ~/.ssh

  - chmod 700 ~/.ssh

  - echo -n $GITLAB_KEY > ~/.ssh/id_rsa_base64

  - base64 --decode --ignore-garbage ~/.ssh/id_rsa_base64 > ~/.ssh/id_rsa

  - chmod 600 ~/.ssh/id_rsa

  - echo -e "Host gitlab.espressif.cn\n\tStrictHostKeyChecking no\n" >> ~/.ssh/config

  - git --version

  - 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recursive --force

于是就按照以上命令从GitBash里面敲进去了,最后一行需要到你的esp-idf路径下执行,当然这是我经过各种git clone不成功的目录,然后执行了最后一行git submodule update --init --recursive --force就可以了,后面编译需要用到的库就都有了。

2、编译代码

代码编译前面提到的文件.gitlab-ci.yml里面也有,进入到目录下的examples目录下,选择一个demo进行编译,我就以factory_demo进行编译。

首先进入到factory_demo目录下,我的环境是vscode下面,直接从vscode终端进入,如图所示,执行清除和编译。

编译时最好关掉杀毒软件,否则非常慢。编译输出结果如图所示。

3、下载代码

接着执行idf.py -p COM45 flash,通过串口下载比较费时间,如图所示。

4、展示

板子上的程序线上就是下载的最新固件显示效果了。

网友A:
陪护有啥功能啊~ 英文的配外国小朋友?

网友:
这个官方例程都有什么功能?可以简单介绍一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陪护有啥功能啊~ 英文的配外国小朋友?

这个是中文语音控制的,我下载的是英文版。陪护可借助百度的语音云,与小朋友对话,解答问题,可播放故事以及音乐,或者与父母沟通通过特定的程序。这些乐鑫基本都实现了,都有成熟的产品。这个BOX主要是局域网控制,会议中心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中文语音控制的,我下载的是英文版。陪护可借助百度的语音云,与小朋友对话,解答问题,可播放故事 ...

厉害厉害,这个语音解释可有说法了,小朋友本来就词不达意,表达不清,如果能清晰准确表达可能就不需要陪护了,这样一来可能陷入一个死循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这个语音解释可有说法了,小朋友本来就词不达意,表达不清,如果能清晰准确表达可能就不需要陪 ...

是,现在我的小朋友们都上学了,表达还可以,希望自己能够做出来借助百度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