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厨房】环境传感器PCB焊接

楼主:
前段时间投的PCB回来了,因为买的传感器只有一个,元器件也较少,所以选择手焊,没拿外面SMT。

首先焊接两个传感器,用显微镜看焊接质量还行,但是因为没有酒精和无尘布,所以表面看起来比较脏,上面还有很多纤维。

因为手上没有VSSOP封装的TXS0102,只有DSBGA封装的,又不想买器件,所以用漆包线把DSBGA封装的器件给飞线焊上,用万用表测试焊接质量没问题。

在网上想找一下ADPD188BI的腔室3D图来3D打印一个,但是一直没找着,那就这样将就着用吧,不罩腔室了。

硬件都有了,后面就是调驱动和应用了。

网友A:
艺高人胆大,楼主焊接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样更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艺高人胆大,楼主焊接技术杠杠的

有啥用啥

网友B:
效率太低了,如果器件多还是建议外面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率太低了,如果器件多还是建议外面贴

主要是量少,手焊就可以

网友C:
讲真,焊点圆润饱满,没有锡渣,好评,飞线的器件要是能用热熔胶点一下保护起来,岂不美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真,焊点圆润饱满,没有锡渣,好评,飞线的器件要是能用热熔胶点一下保护起来,岂不美哉?

调试完了再加热熔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真,焊点圆润饱满,没有锡渣,好评,飞线的器件要是能用热熔胶点一下保护起来,岂不美哉?
调试完了再加热熔胶吧

也是 调试好了 点胶固定 俗称牛屎芯片

网友:
ADPD188BI的腔室 这个得花钱买,在艾睿上有,而且这个他说的意思好像是没有这个腔室检测不准

网友:
他这个上面不是需要一个6V电源吗,看你设计没有啊

网友:
楼主最近还在做这个项目吗?有写这个驱动程序吗?

网友:
这是要造MCU吗?这焊工,绝对第一呀,我就焊工水平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