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拆车载无线充】——拆解得力无线车充

楼主:
EEWorld邀你来拆解(第六期):拆一拆车载无线充 - 电源技术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之拆解得力无线车充

1、感谢EEWORLD提供了这个尝新的机会,因为得力价格更是贴近地气。所以选择这款就是希望能够发现其中的诀窍。

2、收到了这个套件,包括采用type-C接口供电的无线车充,这个车充是用夹子夹在出风口的球头支座,这个套件需要插在点烟器的充电头,需要把汽车12V直流变换成5V,

因此专门配套了一个点烟器的转换头,可以把12V转换为5V

然后连接的效果如下

尝试使用无充电功能的盒子,只能手动控制

VID20220909164804

3、拆解充电头

超级简单的电路,不是这次拆解的内容。

4、拆解无线座充

这个拆解非常友好,是4个螺丝,直接显露出标准的充电线圈

依次拆开下方的透明盖板,露出主电路图

这一面有支架卡头控制开关,继续拆下螺丝,可以看到充电主板,

这一面是主要的元件面,还有下面控制支架卡口的伺服电机 顺次拆下伺服电机上面的双向螺轨,

这个是运动的关键,通常状态在弹簧的作用下处于收缩的状态。当加上电源后,自动启动伺服电机,打开卡口,可以让手机放入。

按照无线充电的标准,当具有受电线圈的设备经过握手协议后开始发射无线功率时,表示可以开始充电,伺服电机反向控制卡紧手机。

整个系统的充电效率是根据无线充电的标准,通过分析电路原理就可以测试成功。通常87%左右。

5、小结

这个无线座充设计精巧,电路设计精简而有效,应该是标准的设计方案,是无线充电功能的场景扩展化,算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应用。

网友:
拿出手机的时候需要按下什么按钮?

网友A:
相比华为的,那确实没有可比性。

网友:
这个卡扣有点简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比华为的,那确实没有可比性。

华为的那个卡扣有助力装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华为的那个卡扣有助力装置吗?

有的,放上去有感应的,自动收放。下车停电,也会自动放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相比华为的,那确实没有可比性。

这个是经济适用充,还阔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放上去有感应的,自动收放。下车停电,也会自动放开。

确实是价钱在那里摆着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经济适用充,还阔以的

试试防震咋样?什么幅度可以掉下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防震咋样?什么幅度可以掉下来

找机会开车去撞一下墙,体会一下防撞功能。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机会开车去撞一下墙,体会一下防撞功能。

这成本就高了,不是经济充的价值了:)

网友:
还是头一回看到无线充电器是这个模样,有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