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凌微B91开发套件烧录踩坑记录

楼主:
前言:

从上一篇帖子到今天,期间时隔好多天!这么长时间一直在就接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进行成功的烧录(因为到现在目前为止一直没有烧录成功,惭愧)!

连线方式:

官方指定连接方式:

实际连接方式:

USB连接电脑后,进行烧录,BDT的提示消息:

问题:BDT软件一直找不到EVK的驱动文件。

处理: (1)在技术交流群中咨询沟通;

            (2)和本网站工作人员反馈问题;

已经尝试的解决方法:

            (1)点击BDT软件的“Activate”按钮,查看提示信息;所用设备提示“只支持EVK模式”。

            (2)在BDT的工具栏中找到“Help”,进行EVK固件升级,所用设备提示:“无设备”。

            (3)因EVK用到的主控是泰凌微的8266芯片,尝试使用BDT软件,选择“8266”芯片,“EVK”模式进行烧录,结果失败。

其他:

在和交流群里各位技术人员沟通时发现,EVK烧录工具上电时,绿色指示灯会闪烁一次,但是我手里的没有这个现象,如下:

播放器加载失败: 未检测到Flash Player,请到安装
WeChat_20220913221013

结尾:

听人说:B91开发套件可以使用JLINK烧录固件!!!

网友A:
有个坑 。确实很折腾,玩的人就知道点个灯都那么辛苦(一个礼拜)

要配上那个三个灯的XXX key可以调试的多好。

第一个图的那个连接方式是对的,不过usb线插到电脑usb口吧后面的连接是不稳定。这两天发现了。估计还是电源的事。

EVK烧录工具上电时,绿色指示灯会闪烁一次 确实。不闪就不知道啥情况了。

还有发现楼主上面写的是no evk device 这个是不是evk那个烧录设备有问题?这个好像不是说没连上目标板。而是说没有evk 烧录设备!坏了?

2)在BDT的工具栏中找到“Help”,进行EVK固件升级,所用设备提示:“无设备”      也说明软件没找到evk设备。因为这个是evk的固件升级和目标板没关系。

楼主evk烧录设备应该插了usb线到电脑吧?

网友:
B91开发套件可以使用JLINK烧录固件?介绍介绍。如果那样那就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坑 。确实很折腾,玩的人就知道点个灯都那么辛苦(一个礼拜)。 要配上那个三个灯的XXX key可以调试 ...

目前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是:EVK这个工具坏了

网友C:
这个绿灯亮是设备初始化成功了,还是正常上电绿灯都会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绿灯亮是设备初始化成功了,还是正常上电绿灯都会亮一下?

好像是正常上电都亮一下。

前面连不上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连接板子正常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自己所能理解到的是:EVK这个工具坏了

估计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正常上电都亮一下。 前面连不上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现在连接板子正常也这样。

不连电脑,连手机适配器这种,上电会亮一下吗?我怀疑上电亮一下是有数据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连电脑,连手机适配器这种,上电会亮一下吗?我怀疑上电亮一下是有数据通信。

这个没试过。有时间试一下回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连电脑,连手机适配器这种,上电会亮一下吗?我怀疑上电亮一下是有数据通信。

常亮

网友:
那和楼主的现象也不一样,楼主的link估计就是坏了。

网友:
感觉这SVK是真坑丫,连续两个,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