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芯片

楼主:
请问下目前国内有做WIFI+蓝牙芯片的厂家么?如果有的话,是哪些品牌?知道的大佬帮忙解答下.

网友:
安信可的模組都可以看看

网友:
ESP32系列的,不过好像不能同时开启WIFI和蓝牙。

网友:
貌似恒玄有一个WIFI+蓝牙的芯片,BES2600WPD,WIFI 4/蓝牙5.2共存的双核A7 CPU 1GHz主频

封装是一个比较奇葩的非对称 QFN83封装,没写错

网友:
ESP32是适用你的要求,当然还有泌恒,封装的厂家有亿佰特。

网友:
非常感谢上面的几位大佬,我了解下,看下能否满足需求.

网友:
泌恒的从官网上查了下,只看到有蓝牙的,没有WIFI功能的.

网友:
ESP32 貌似能同时开启蓝牙和wifi

见blufi例子

自己实现的话 要整一下。

网友:
乐鑫和博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