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TO虚拟示波器 关于触发灵敏度功能

楼主:
触发电平只是一根参考电压,而实际的波形在边沿处是存在抖动的,如下图所示,是一个正常的上升沿触发的实测截图:

其中蓝色的T线就是触发电平的参考电压,图中波形的干扰很小,但是信号边沿我们放大再放大,可以在下图看到,还是存在锯齿状,当噪声很大时抖动会更剧烈。

如果使用非常灵敏的触发功能,这些在触发电平附近的毛刺和噪声干扰都可能会引起触发。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波形不停抖动晃动,甚至上升沿变下降沿,下降沿变上升沿触发。如下图所示,就是上升沿触发偶尔会触发到下降沿的波形,就是因为在触发电平附近有上图的毛刺,选择的是灵敏度高的设置,那么就会在触发电平处把某个上升的毛刺认为是满足触发条件,从而将一个下降沿触发了。

如果想稳定触发波形的上升沿,则需要在触发电平的上下范围内使用迟滞比较,以过滤触发电平附近的波形抖动和毛刺。这个迟滞范围就是触发灵敏度。

当在测量小信号,或者没有明显噪声干扰的波形时,需要较高的触发灵敏度才能使信号稳定和在正确位置触发。在波形噪声较大时,需要适当的调节到低一些的触发灵敏度,可以有效滤除有可能叠加在触发信号上的噪声,从而防止误触发,如下图所示。

LOTO示波器为一些主流型号的USB虚拟示波器增加了调整触发灵敏度的功能。这个功能是需要硬件支持的,所以新硬件发布之前的示波器设备是没有这个功能的。由于硬件资源有限,新增加的触发灵敏度只有两个选项,高灵敏度和低灵敏度。我们在上位机软件的触发设置区域可以找到它:

对于波形点数密集或者噪声明显的情况时,我们可以选择低灵敏度(L), 对于噪声很小或者采样点数很少的情况,如果采用低灵敏度,由于使用迟滞的算法去规避噪声的影响,会导致触发的位置不精确,这时候就可以选择高灵敏度(H)。比如下面这个情况:

上图中由于波形的频率高,采样点比较稀疏,这时就要使用高的灵敏度触发,才能像上图那样,在合适的采样点处卡在触发位置上,不然由于算法的原因,稍微做个去除噪声毛刺影响的迟滞比较算法,就错位了很多采样点。采样点这么稀疏的情况下,错位10个采样点以上就非常明显的在视觉上偏离了触发位置,而且这种情况下是没有毛刺和噪声需要去除的。如下图所示,是低灵敏度触发的截图:

跟高灵敏度触发的设置,偏移了大约9个采样点。

网友:
是这样吧,档采样点这么稀疏的情况下,要低灵敏度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