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宝】 esp32s2 freertos任务之间的通信 xQueue

楼主:
【家中宝】 esp32s2 freertos任务之间的通信 xQueue
如果我们想要传送一组数据或者信息到另外一个任务。我们可以使用队列。使用队列的好处就是,队列可以传输比较多的数据。但队列必须要是相同的数据格式!
我们可以指定队列的长度以便读取队列的那方有足够的时间读取。队列必须要有加入队列的那方,也必须要有取出的那方,否则很快就满了。
具体资料参见: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cts/esp-idf/zh_CN/latest/esp32/search.html?q=+xQueue&check_keywords=yes&area=default
下面是xQueue具体实验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dkconfig.h"
#include "freertos/FreeRTOS.h"
#include "freertos/task.h"
#include "freertos/queue.h"//如果使用 xqueue 这个头文件必须
#include "esp_system.h"
#include "esp_spi_flash.h"
//创建队列消息的结构
struct AMessage
{
char ucMessageID;
char ucData[ 20 ];
} xMessage;
//创建队列的句柄
QueueHandle_t xQueue;
// Task to create a queue and post a value.
void vA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static uint8_t id=0;
struct AMessage *pxMessage;
// Create a queue capable of containing 10 pointers to AMessage structures.
// These should be passed by pointer as they contain a lot of data.
//创建队列
xQueue = xQueueCreate( 10, sizeof( struct AMessage * ) );
if( xQueue == 0 ){
// Failed to create the queue.
printf("xQueue Create fail!\n");
}
else
printf("xQueue Create success\n");
// ...
size_t xBytesSent;
uint8_t ucArrayToSend[] = { '0', '1', '2', '3' ,0};
char *pcStringToSend = "String to send";
const TickType_t x100ms = pdMS_TO_TICKS( 100 );
while(1)
{
xMessage.ucMessageID =id++;
//for(i=0;i<9;i++)
// xMessage.ucData =i+0x41;
char str[20]={'M','E','S','S','A','G','E',':',',','0','1','2','3','4','5','6','7','8','9',0};
strcpy(xMessage.ucData,str);
//发送队列消息
pxMessage = & xMessage;
xQueueSend( xQueue, ( void * ) &pxMessage, ( TickType_t ) 0 );
vTaskDelay(3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
// Task to receive from the queue.
void vADifferentTask( void *pvParameters )
{
struct AMessage *pxRxedMessage;
while(1)
{
if( xQueue != 0 )
{
//接收队列消息
if( xQueueReceive( xQueue, &( pxRxedMessage ), ( TickType_t ) 10 ) )
{
printf("RxQueueMessage: id is %d,Data is %s\n",pxRxedMessage->ucMessageID,&pxRxedMessage->ucData);
}
}
}
}
void app_main(void)
{
printf("Hello world!\n");
/* Print chip information */
esp_chip_info_t chip_info;
esp_chip_info(&chip_info);
xTaskCreate(vATask, "vATask", 1024*2, NULL, configMAX_PRIORITIES-3, NULL);
xTaskCreate(vADifferentTask, "vADifferentTask", 1024*2, NULL, configMAX_PRIORITIES-4, NULL);
while(1){
vTaskDelay(1000 / portTICK_PERIOD_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