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寸LCD屏驱动

楼主:
    在使用4.3寸LCD屏时因项目需求要将LCD的驱动频率降低,频率降低之后帧率会降低,项目对帧率没有要求,在降低帧率时降到15MHz以下时屏幕不能正常显示图片,现象为纯色的背光。查找相关驱动IC手册好像没有相关的描述。这个正常现象吗?

11493c6f8318465ec9cc3b3bcb8fc3ba

以下为所用LCD的资料:

http://www.openedv.com/docs/modules/lcd/4.3-TFT%20LCD-800480.html

网友A:
这里边有资料,看手册里的时序,除了ID和FM其他没有要求,你能说说具体是哪个频率吗?
资料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zjNs9DQ2JfMsk0ONYhfZhA
提取码:2su6

网友:
另外芯片手册也在那个网盘里了

网友B:
依照刷新率的速度,每刷一次,显示数据都需要从内存中读取数据输出给LCD显示。在这个情况之下,帧率跟刷新率就应该一样的了,即只要改变LCD控制器所指向内存范围内的内容,就可以以刷新率的速度(帧率)输出。当然这个内存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内存速度(总线频率)跟不上,而LCD配置的刷新率太快,也就是出现了内存带宽不够的现象,导致显示闪或者抖动的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依照刷新率的速度,每刷一次,显示数据都需要从内存中读取数据输出给LCD显示。在这个情况之下,帧率跟刷新 ...

他这是速度慢了才出现的现象,应该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论坛里好像也有一个帖子讨论这个 你可以搜搜 我觉得刷新就按照官方定义的速率传数据 想必内部有时序定义好的 不匹配就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边有资料,看手册里的时序,除了ID和FM其他没有要求,你能说说具体是哪个频率吗?资料链接: https:/ ...

是像素时钟,行场消隐和有效像素都是以这个像素时钟为基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他这是速度慢了才出现的现象,应该还是程序有问题

程序是用例程改的,就改了像素时钟,例程是25MHz,后面改了20MHZ,15MHz都可以,小于15MHZ就出现视屏中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程序是用例程改的,就改了像素时钟,例程是25MHz,后面改了20MHZ,15MHz都可以,小于15MHZ就出现视屏中的 ...

1楼链接里的资料说屏幕是I8080接口,听你描述像是RGB接口,如果是后者应该对时钟频率有限制,比如我这个屏幕DCLK最小不能低于19.75M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链接里的资料说屏幕是I8080接口,听你描述像是RGB接口,如果是后者应该对时钟频率有限制,比如我这个 ...

是的,用的是RGB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