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的ESR,我们选择多大频率的ESR?

楼主:
各位老师,如题,反激式电源输出滤波电容的ESR,我们选择多大频率的ESR?

下面是电解电容的ESR频率关系图如何解读

网友:
纵坐标是相对值。图中标注很清楚,数值是某频率下ESR与10kHz下ESR之比。

图中可见,比10kHz更高频率,ESR曲线基本上合并成一条。

你的开关电源,总不会工作在10kHz频率下吧?一般都要比10kHz高若干倍。所以,根据10kHz处ESR计算即可。

网友:
频率在大于10KHz小于10MHz时,ESR维持最低值几乎不变

这个曲线主要看在什么温度下

网友:
根据客户输出纹波的spec,计算得到所需esr。在电容spec中在开关频率常温曲线找比计算值小一点的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