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嵌入式C语言有什么区别?

楼主:
具体体现在启动过程、存储空间的分配、对于硬件的访问、资源的限制等方面。

1.启动过程

PC机上普通C语言编译器会自动完成启动程序,程序员不用制作自己的启动程序。自动初始化CPU和外设后,调用main函数。

而嵌入式C语言搭载微处理器与普通PC机器不同,要求嵌入式系统的启动程序:要能对搭载微处理器的硬件平台和所需数据进行初始化操作。所以做嵌入式开发的程序员一定要制作特定的启动程序。

2.存储空间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是与CPU直接交换数据的内部存储器。它可以随时读写,而且速度很快。

ROM:只读存储器。ROM所存数据在工作过程中只能读出,而不像随机存储器那样能快速地、方便地加以改写。ROM所存数据稳定,断电后所存数据也不会改变。

RAM和ROM相比,两者的最大区别是RAM在断电以后保存在上面的数据会自动消失,而ROM不会自动消失,可以长时间断电保存。如果需要保存数据,就必须使用ROM(例如硬盘)。

对于普通C程序,操作系统将程序和数据从外部存储设备载入RAM中运行。代码、数据、堆栈都在RAM中。

对于嵌入式C程序,因没有通用的操作系统,嵌入式系统必须先将代码设置到ROM中,将数据、堆栈设置到RAM中才可以运行。

3.对于硬件的访问、资源的限制等

对于普通C,操作系统对计算机硬件设备进行操作,应用程序可以通知操作系统执行某个具体的动作,以便使应用程序间接的通过操作系统对硬件进行操作。

对于操作系统是怎样控制硬件设备的只需大致了解即可,此过程为应用程序对函数接口调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称为系统调用,通过系统提供的接口函数就可以指挥操作系统来工作了。

而嵌入式系统在访问硬件时,必须编写直接操作硬件的应用程序。

由于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小而耗电的组件,嵌入式系统具有有限的ROM和RAM以及较少的处理能力,因此在嵌入式C中编写程序时应该注意有限的资源。

在C语言中,PC机可以访问系统操作系统,存储器等,可以利用所有计算机资源。

网友:
嵌入式C语言需要制作特定的启动程序

网友:
消费电子比如手机平板的底层驱动编程也算是嵌入式吗?

网友:
语言还是那个语言,应用场景不一样

网友:
编程思想一样,驱动一样,没什么区别。要实在想有区别,就是嵌入式对内存的管理资源更加珍惜吧。。。

网友:
c语言可以在电脑用各种底层库啊 资源啊 嵌入式得分配内存啊~地址啊~ 相当于更进一步的对于机器操作的 我瞎猜的

网友:
电脑也要启动程序,叫bios 然后引导操作系统(windows linux等),C语言就调用操作系统的函数操作内存,外设,显示等。

有些嵌入式系统也要启动程序,有一种跑操作系统的比如:windowsce,linux等,也需要启动程序,引导操作系统,类似上面的。C语言同样调用操作系统的函数操作内存,外设,显示等。

有些嵌入式系统跑小实时操作系统,比如freertos。启动程序,操作系统,C代码都合到一起编译,然后下载。

有些嵌入式小系统直接就不跑操作系统,有启动文件xxx.s xxx.c 然后引导到main函数,直接在main里面写C代码。都合到一起编译,然后下载。

网友:
语言还是那个语言,应用场景不一样,赞同

网友:
C语言只是一种计算机语言, 并不分为C语言和嵌入式C语言。

C 是一种命令式过程语言,支持结构化编程、词法变量范围和递归,具有静态类型系统。它被设计为经过编译以提供对内存和语言结构的低级访问,这些结构可以有效地映射到机器指令,所有这些都只需要最少的运行时支持。尽管它具有低级功能,但该语言旨在鼓励跨平台编程。一个符合标准的 C 程序在编写时考虑到了可移植性,只需对其源代码进行少量更改,就可以为各种计算机平台和操作系统编译。

网友:
感谢作者无私的分享。非常精彩的内容,学习了,受益匪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