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海 APM32E103VET6S MINI开发板评测】之三:定时器PWM呼吸灯

楼主:
以前呼吸灯都是用手编现在有了CUBEMX了,用它设:

点要做呼吸灯的管脚,选择通道然后在定时器里选择:

然后在MAIN.c里一定要加入这句话:

HAL_TIM_PWM_Start(&htim4,TIM_CHANNEL_4);

就是使能通道的PWM输出,这句话不加是不好用地。

具体的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uint16_t dutyCycle=0;
		uint8_t dir=1;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TIM4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TIM_PWM_Start(&htim4,TIM_CHANNEL_4);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while (dutyCycle < 1000)
	  {
		  dutyCycle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4, dutyCycle);

		  HAL_Delay(1);
	  }
	  while (dutyCycle)
	  {
		  dutyCycle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4, TIM_CHANNEL_4, dutyCycle);

		  HAL_Delay(1);
	  }
	  HAL_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编译通过后下入板子,按下复位键,看到呼吸灯闪了。

网友:
 APM32E103VET6S MINI定时器的PWM呼吸灯介绍挺细

网友:
直接移植就能用?

网友A:
主频设置应该有差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频设置应该有差异吧?

没管主频,看了下,72MHZ,好像不能设

网友B:
这套壳抄的可以呀,cube直接上,省了多少移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套壳抄的可以呀,cube直接上,省了多少移植。

恩,国产地神奇就在这,什么都可以用,最主要的是好用价钱便宜。我觉得好用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