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视频感受一下地球被包围是什么感觉

楼主:
暑假回家躺在坝子里仰望星空顶  忽然看见流星飘过  还有不是移动的星星 ⭐   小朋友就问 他为什么会走  我说那是人造卫星  🛰  不知道听懂没有

Starlink Satellite Internet Animation by Dr. Mark Handley

网友:
这是星链吗?

网友A:
密密麻麻的卫星包围地球,nice 科幻来源于现实?no 这就是现实

网友B:
真是这样的么?感觉给地球套上一层防护罩

网友:
正常运行的人造卫星在夜空中的移动速度远低于流星,只能看到缓慢的移动,需要至少几分钟的连续观察和背景星空的位置对比方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密麻麻的卫星包围地球,nice 科幻来源于现实?no 这就是现实

“密密麻麻”那得看跟谁比,跟过去比,现在确实是密密麻麻,但这个密度如果在月球上观察,根本就感觉不到。木星也有光环,但不仅肉眼,就是一般的天文望远镜也无法观察到,但木星光环的小天体密度远远高于地球周边人造和天然小天体的总和,差距可谓巨大。

网友:
楼主帖视频中卫星的示意尺寸远远高于实际尺寸,可以说放大了很大,甚至比6500万年前撞击地球导致非鸟恐龙灭绝的那颗小行星都大。真实比例下,卫星连一个像素都占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这样的么?感觉给地球套上一层防护罩

这么比较吧,如果整个地球的尺寸是一扇窗那么大的话,人造卫星将比空气中的绝大多数尘埃都还小,根本看不见。如此,这“罩”能防什么?跟不存在没有啥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密麻麻的卫星包围地球,nice 科幻来源于现实?no 这就是现实
“密密麻麻”那得看跟谁比,跟过去比,现在确实是密密麻麻,但这个密度如果在月球上观察,根本就感觉不到。木星也有光环,但不仅肉眼,就是一般的天文望远镜也无法观察到,但木星光环的小天体密度远远高于地球周边人造和天然小天体的总和,差距可谓巨大。

人类所能做的最大的东西也不及造物主的一个点 不过现在卫星好多 据说那些碎片垃圾都也不少

网友:
正常运行的人造卫星在夜空中的移动速度远低于流星,只能看到缓慢的移动,需要至少几分钟的连续观察和背景星空的位置对比方能确定。

同步卫星好像是定速 和地球自转保持相对静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卫星好像是定速 和地球自转保持相对静止吧

不能这么简略说,高中生就不该了,因为所有相关知识高中都讲过。

同步卫星分地球同步卫星和太阳同步卫星两类,前者绕地球运行的角速度与地球自转角速度相同,后者则是轨道平面的转动角速度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角速度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