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Qt-FFmpeg设计一个RTSP播放器

楼主:
上篇文章,介绍了FFmpeg的交叉编译,以及在嵌入式Linux平台,运行ffmpeg指令来播放视频。

本篇,将通过Qt程序,设计一个RTSP视频播放器,来播放网络视频,并增加启动、暂停等操作按钮。

1 FFMPEG 库介绍

1.1 ffmpeg的7个库

ffmpeg有7个library,分别是:

  • avutil

  • swscale

  • swresample

  • avcodec

  • avformat

  • avdevice

  • avfilter

avutil 工具库

avutil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库用于辅助可移植的多媒体编程。它包含安全的可移植的字符串函数,随机数生成器,数据结构,附加的数学函数,密码学和多媒体相关功能(例如像素和样本格式的枚举)。它不是 libavcodec 和 libavformat 都需要的代码库。

swscale 视频像素数据格式转换

swscale库执行高度优化的图像缩放以及色彩空间和像素格式转换操作,这个库执行以下转换:

  • Recailing:是改变视频大小的过程。 有几个重新缩放选项和算法可用。 这通常是一个有损过程。

  • Pixel format conversion:是将图像的图像格式和色彩空间转换的过程,例如从平面YUV420P 到RGB24 打包。 它还处理打包方式转换,即从Packed布局转换为Planar布局。

    注意:如果源和目标颜色空间不同,这通常是一个有损过程。

swresample 音频采样数据格式转换

swresample库执行高度优化的音频重采样,重矩阵化和样本格式转换操作,这个库执行以下转换:

  • Resampling:是改变音频码率的过程,例如从一个高采样率44100Hz转化为8000Hz。音频从高采样率转换为低采样率是一个有损的过程。有几种重采样选项和算法可用。

  • Format conversion:是一个转换样本类型的过程,例如从有符号16-bit(int16_t)样本转换为无符号8-bit(uint8_t)或浮点样本。它也处理打包方式转换,如从Packed布局转换为Planar布局。

  • Rematrixing:是改变通道布局的过程,例如从立体声到单声道。当输入通道不能映射到输出流时,这个过程是有损的,因为它涉及不同的增益因子和混合。 通过专用选项启用各种其他音频转换(例如拉伸和填充)。

avcodec 编解码

avcodec库提供了一个通用的编码/解码框架,并且包含用于音频、视频、字幕流的多个编解器和解码器共享架构提供从比特流 I/O 到 DSP 优化的各种服务,使其适用于实现鲁棒和快速的编解码器以及实验。

avformat 封装格式处理

libavformat库为音频、视频和字幕流的复用和解复用(muxing and demuxing)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它包含多个用于媒体容器格式的多个复用器和解复用器,它还支持多种输入和输出协议来访问媒体资源。

avdevice 设备的输入输出

avdevice 库提供了一个通用框架,用于从许多常见的多媒体输入/输出设备进行抓取和渲染,并支持多种输入和输出设备,包括 Video4Linux2、VfW、DShow 和 ALSA。

avfilter 滤镜特效处理

avfilter 库提供了一个通用的音频/视频过滤框架,其中包含多个过滤器、源和接收器。

1.2 win平台FFmpeg库下载

Win平台的Qt Creator需要用到Visual Stdio的功能,我电脑的Visual Stdio的2015版(对应的是msvc14),因此,我下载的FFmpeg是4.4版的,再高的版本就没有msvc14的了。

https://github.com/ShiftMediaProject/FFmpeg/releases/tag/4.4.r101753

2 Qt程序设计

2.1 RTSP解码与视频播放流程

先来看下FFmpeg对RTSP解码的处理流程:

2.2 视频解码

对照上面的流程图,使用FFmpeg对RTSP视频流的解码如下:

void VideoPlayer::run()
{
    AVFormatContext *pFormatCtx; //音视频封装格式上下文结构体
    AVCodecContext  *pCodecCtx;  //音视频编码器上下文结构体
    AVCodec *pCodec; //音视频编码器结构体
    AVFrame *pFrame; //存储一帧解码后像素数据
    AVFrame *pFrameRGB;
    AVPacket *pPacket; //存储一帧压缩编码数据
    uint8_t *pOutBuffer;
    static struct SwsContext *pImgConvertCtx;

    avformat_network_init();   //初始化FFmpeg网络模块
    av_register_all();         //初始化FFMPEG  调用了这个才能正常适用编码器和解码器

    //Allocate an AVFormatContext.
    pFormatCtx = avformat_alloc_context();

    //AVDictionary
    AVDictionary *avdic=nullptr;
    char option_key[]="rtsp_transport";
    char option_value[]="udp";
    av_dict_set(&avdic,option_key,option_value,0);
    char option_key2[]="max_delay";
    char option_value2[]="100";
    av_dict_set(&avdic,option_key2,option_value2,0);

    if (avformat_open_input(&pFormatCtx, m_strFileName.toLocal8Bit().data(), nullptr, &avdic) != 0)
    {
        printf("can't open the file. \n");
        return;
    }

    if (avformat_find_stream_info(pFormatCtx, nullptr) < 0)
    {
        printf("Could't find stream infomation.\n");
        return;
    }

    //查找视频中包含的流信息,音频流先不处理
    int videoStreamIdx = -1;
    qDebug("apFormatCtx->nb_streams:%d", pFormatCtx->nb_streams);
    for (int i = 0; i < pFormatCtx->nb_streams; i++)
    {
        if (pFormatCtx->streams->codec->codec_type == AVMEDIA_TYPE_VIDEO)
        {
            videoStreamIdx = i; //视频流
        }
    }
    if (videoStreamIdx == -1)
    {
        printf("Didn't find a video stream.\n"); //没有找到视频流
        return;
    }

    //查找解码器
    qDebug("avcodec_find_decoder...");
    pCodecCtx = pFormatCtx->streams[videoStreamIdx]->codec;
    pCodec = avcodec_find_decoder(pCodecCtx->codec_id);
    if (pCodec == nullptr)
    {
        printf("Codec not found.\n");
        return;
    }
    pCodecCtx->bit_rate =0;   //初始化为0
    pCodecCtx->time_base.num=1;  //下面两行:一秒钟25帧
    pCodecCtx->time_base.den=10;
    pCodecCtx->frame_number=1;  //每包一个视频帧

    //打开解码器
    if (avcodec_open2(pCodecCtx, pCodec, nullptr) < 0)
    {
        printf("Could not open codec.\n");
        return;
    }

    //将解码后的YUV数据转换成RGB32
    pImgConvertCtx = sws_getContext(pCodecCtx->width, pCodecCtx->height,
                                     pCodecCtx->pix_fmt, pCodecCtx->width, pCodecCtx->height,
                                     AV_PIX_FMT_RGB32, SWS_BICUBIC, nullptr, nullptr, nullptr);

    int numBytes = avpicture_get_size(AV_PIX_FMT_RGB32, pCodecCtx->width,pCodecCtx->height);

    pFrame     = av_frame_alloc();
    pFrameRGB  = av_frame_alloc();
    pOutBuffer = (uint8_t *) av_malloc(numBytes * sizeof(uint8_t));
    avpicture_fill((AVPicture *) pFrameRGB, pOutBuffer, AV_PIX_FMT_RGB32, pCodecCtx->width, pCodecCtx->height);

    pPacket = (AVPacket *) malloc(sizeof(AVPacket)); //分配一个packet
    int y_size = pCodecCtx->width * pCodecCtx->height;
    av_new_packet(pPacket, y_size); //分配packet的数据

    while (1)
    {
        if (av_read_frame(pFormatCtx, pPacket) < 0)
        {
            break; //这里认为视频读取完了
        }

        if (pPacket->stream_index == videoStreamIdx)
        {
            int got_picture;
            int ret = avcodec_decode_video2(pCodecCtx, pFrame, &got_picture,pPacket);
            if (ret < 0)
            {
                printf("decode error.\n");
                return;
            }

            if (got_picture)
            {
                sws_scale(pImgConvertCtx, (uint8_t const * const *) pFrame->data, pFrame->linesize,
                          0, pCodecCtx->height, pFrameRGB->data, pFrameRGB->linesize);

                //把这个RGB数据 用QImage加载
                QImage tmpImg((uchar *)pOutBuffer, pCodecCtx->width, pCodecCtx->height, QImage::Format_RGB32);
                QImage image = tmpImg.copy(); //把图像复制一份 传递给界面显示
                emit sig_GetOneFrame(image);  //发送信号
            }
        }
        av_free_packet(pPacket);
        //msleep(0.02);
    }

    av_free(pOutBuffer);
    av_free(pFrameRGB);
    avcodec_close(pCodecCtx);
    avformat_close_input(&pFormatCtx);
}

解码出一帧图像后,发送信号给图像显示线程显示

2.3 视频显示

这里是图像显示的处理:

void MainWindow::slotGetOneFrame(QImage img)
{
    ui->labelCenter->clear();
    if(m_kPlayState == RPS_PAUSE)
    {
       return;
    }

    m_Image = img;
    update(); //调用update将执行paintEvent函数
}

void MainWindow::paintEvent(QPaintEvent *event)
{
    QPainter painter(this);
    int showWidth = this->width() - 100;
    int showHeight = this->height() - 50;

    painter.setBrush(Qt::white);
    painter.drawRect(0, 0, this->width(), this->height()); //先画成白色

    if (m_Image.size().width() <= 0)
    {
        return;
    }

    //将图像按比例缩放
    QImage img = m_Image.scaled(QSize(showWidth, showHeight),Qt::KeepAspectRatio);
    img = img.mirrored(m_bHFlip, m_bVFlip);

    int x = this->width() - img.width();
    int y = this->height() - img.height();
    x /= 2;
    y /= 2;

    painter.drawImage(QPoint(x-40,y+20),img); //画出图像
}

2.4 按键操作处理

客户端界面中,有启动、暂停播放和视频画面翻转按钮,对应的处理逻辑如下: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toggled(bool checked)
{
    if (checked) //第一次按下为启动,后续则为继续
    {
        if(m_kPlayState == RPS_IDLE)
        {
            ui->lineEditUrl->setEnabled(false);
            m_strUrl = ui->lineEditUrl->text();
            m_pPlayer->startPlay(m_strUrl);

            ui->labelCenter->setText("rtsp网络连接中...");
        m_kPlayState = RPS_RUNNING;
        ui->pushButton->setText("暂停");
    }
    else
    {
        m_kPlayState = RPS_PAUSE;
        ui->pushButton->setText("播放");
    }
}

void MainWindow::on_checkBoxVFlip_clicked(bool checked)
{
    m_bVFlip = checked;
}

void MainWindow::on_checkBoxHFlip_clicked(bool checked)
{
    m_bHFlip = checked;
}

2.5 pro文件

因为要用到FFmpeg库,因此需要注意以下对FFmpeg库的引用,需要修改Qt工程的pro文件

QT       += core gui

greaterThan(QT_MAJOR_VERSION, 4): QT += widgets

TARGET = rtspPlayer
TEMPLATE = app

SOURCES += main.cpp \
    videoplayer.cpp \
    mainwindow.cpp

HEADERS  += \
    videoplayer.h \
    mainwindow.h

FORMS    += \
    mainwindow.ui

INCLUDEPATH+=$$PWD/ffmpeg/include

LIBS += $$PWD/ffmpeg/lib/x64/avcodec.lib \
        $$PWD/ffmpeg/lib/x64/avdevice.lib \
        $$PWD/ffmpeg/lib/x64/avfilter.lib \
        $$PWD/ffmpeg/lib/x64/avformat.lib \
        $$PWD/ffmpeg/lib/x64/avutil.lib \
        $$PWD/ffmpeg/lib/x64/postproc.lib \
        $$PWD/ffmpeg/lib/x64/swresample.lib \
        $$PWD/ffmpeg/lib/x64/swscale.lib

3 运行测试

3.1 Win平台测试

在Win10平台上测试效果如下:

3.2 嵌入式Linux平台测试

在嵌入式Linux平台运行,也需要先进行FFmpeg运行环境的搭建,上篇文章已介绍如何交叉编译FFmpeg源码以及在嵌入式Linux平台搭建FFmpeg运行环境。

3.2.1 需要安装4.4版本的库

由于不同版本FFmpeg的API函数有些差别,上篇使用的是较新版本的FFmpeg源码,与4.4版本的可能不太一样,因此,需要参考上篇文章,重新在嵌入式Linux环境中安装4.4版本的FFmpeg。

4.4版本的源码可从如下链接下载:https://ffmpeg.org/download.html

3.2.2 修改pro文件

然后就是将Qt程序拷贝到Ubuntu中进行交叉编译,在编译之前,还要修改pro文件,使程序能够链接到linux版本的FFmpeg库,具体的修改如下,主要路径要修改为自己的ffmpeg库的安装位置。

INCLUDEPATH+=$$PWD/../ffmpeg442_install/include \
             $$PWD/../x264_install/include

LIBS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avcodec.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avdevice.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avfilter.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avformat.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avutil.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postproc.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swresample.so \
        $$PWD/../ffmpeg442_install/lib/libswscale.so \
        $$PWD/../x264_install/lib/libx264.so

3.3 演示视频

4 总结

本篇介绍了通过Qt程序,设计一个RTSP视频播放器,运行在嵌入式Linux平台上,来播放网络视频,并增加启动、暂停、画面翻转等操作按钮。

网友:
FFmpeg太强大了,作者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