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W800WIFI+温湿度传感器

楼主:
    通过W800芯片的I2C接口读取温湿度传感器SHT20,联盛德提供的W800芯片例程还是很棒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通过开启I2C例程宏定义,然后在I2C例程文件中修改对应的设置。

例程主循环,配置IO口,初始化外设I2C。

int i2c_demo(char *buf)
{
  // 设置I2C对应IO口
  wm_i2c_scl_config(WM_IO_PA_01);
  wm_i2c_sda_config(WM_IO_PA_04);

  tls_i2c_init(I2C_FREQ);

  while(1)
  {
    SHT20_ReadTemperature();
    SHT20_ReadHumidity();
    tls_os_time_delay(1000);
  }
  return WM_SUCCESS;
}

读取温度

u16 SHT20_ReadTemperature(void)
{
  u16 temp=0;
  u8 check;

  //printf("\nread addr=%x\n",ReadAddr);
  tls_i2c_write_byte(0x80,1);
  tls_i2c_wait_ack();
  tls_i2c_write_byte(0xF3,0);
  tls_i2c_wait_ack();
  tls_os_time_delay(2);
  tls_i2c_stop();
  tls_os_time_delay(300);
  tls_i2c_write_byte(0x81,1);
  tls_i2c_wait_ack();
  temp=tls_i2c_read_byte(1,0);
  temp=(temp<<8)&0xFF00;
  temp|=tls_i2c_read_byte(1,0);
  check = tls_i2c_read_byte(0,1);
  //printf("\nread byte=%x : %x\n",temp,check);

  I2cTemperature = (float)temp / 65536.0 * 175.72 - 46.85;

  printf("temperature=%f\n",I2cTemperature);
  return temp;
}

读取湿度

u16 SHT20_ReadHumidity(void)
{
  u16 temp=0;
  u8 check;

  //printf("\nread addr=%x\n",ReadAddr);
  tls_i2c_write_byte(0x80,1);
  tls_i2c_wait_ack();
  tls_i2c_write_byte(0xF5,0);
  tls_i2c_wait_ack();
  tls_os_time_delay(2);
  tls_i2c_stop();
  tls_os_time_delay(300);
  tls_i2c_write_byte(0x81,1);
  tls_i2c_wait_ack();
  temp=tls_i2c_read_byte(1,0);
  temp=(temp<<8)&0xFF00;
  temp|=tls_i2c_read_byte(1,0);
  check = tls_i2c_read_byte(0,1);
  //printf("\nread byte=%x : %x\n",temp,check);

  I2cHumidity = (float)temp / 65536.0 * 125.0 - 6;

  I2cFlag = 1;

  printf("humidity=%f\n",I2cHumidity);
  return temp;
}

网友:
【分布式温湿度采集系统】+W800WIFI

可以出一系列的帖子,辛苦!

网友:
正再加紧更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