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选择问题

楼主:
下图是UC3842的反激开关电源原理图

输出电容C19一般选用电解电容

请问各位老师,能不能需用其他电容,比如聚丙烯电容,或者瓷片电容呢?用这些电容有什么问题?

如果可以用,容量计算怎么算?

网友A:
C19是输出滤波电容,容量较大,图中为1000uF。一定容量以上的电容,电解电容价格最低,体积也相对最小。以C19为例,聚丙烯、陶瓷电容都没有这么大规格的,用多只并联,不仅价格比铝电解电容高很多,PCB面积也会占用更多。搁你,你愿意这么干么?

网友B:
C19使用铝电解电容,因为铝电解电容相比其它无极性电容,体积小,价格便宜。C18也是一样。

C19不能使用钽电解电容,钽电解电容无法承受这么大交流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19是输出滤波电容,容量较大,图中为1000uF。一定容量以上的电容,电解电容价格最低,体积也相对最小。以C ...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吗?

有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体积的,还有价格不是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19使用铝电解电容,因为铝电解电容相比其它无极性电容,体积小,价格便宜。C18也是一样。 C19不能使用 ...

这种说法太教科书了吧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吗?

有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体积的,还有价格不是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说法太教科书了吧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 ...

『这种说法太教科书了吧』

教科书是根据电子技术当前的发展编写的。如果当年没有发明电解电容,教科书也不会写电解电容。电解电容发展到今天,已经比最初的液态电解质进步得太多了,教科书绝对不会写当初的液态电解质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说法太教科书了吧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 ...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吗?』

当然要考虑。这些,端视产品用户的使用要求。能够满足用户要求,尽量用体积小的,价格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说法太教科书了吧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 ...

『有的时候,可以不考虑体积的,还有价格不是问题的』

不考虑体积,不考虑价格?

前所未闻。就算NASA,也要考虑价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吗?』 ...

解释这么多、

老师,题目是反激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选择问题

难道不是不从电解电容与瓷片电容的构造和特性有很大的不同
觉得用输出电容的Esr零点去做环路补偿方面帮忙分析一下,

或者从1.对温度敏感,2.对容性负载敏感相同容量下,用陶瓷电容比用电解好

若从成本考虑这个好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解释这么多、 老师,题目是反激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选择问题   难道不是不从电解电容与瓷片电 ...

反激整流输出端滤波电容的ESR,设计环路反馈时必须考虑进去,因为该电容的ESR会造成一个零点。这一点在几乎任何一本正经讨论开关电源的教材里面都会讲到,除非是给不懂环路反馈稳定性的业余者看的书才不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释这么多、 老师,题目是反激开关电源中的电容选择问题   难道不是不从电解电容与瓷片电 ...

从ESR角度,陶瓷电容确实比较小。但从温度变化看,陶瓷电容未必比电解电容好。这些需要查电容器手册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只考虑体积和价格,就一点不考虑特性,比如ESR问题?恶劣环境下,电解电容的温度特性吗? 有的 ...

特性当然要考虑,而且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如果特性不满足,其它的一切枉然。

然而,就楼主帖所及应用,铝电解电容的参数特性完全满足,即使不是最佳,但满足的前提下该追求的是性价比的最优而非参数的绝对最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反激整流输出端滤波电容的ESR,设计环路反馈时必须考虑进去,因为该电容的ESR会造成一个零点。这一点在几 ...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

这个怎么讲?

这个是输出电容造成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R会造成一个零点” 这个怎么讲? 这个是输出电容造成的么,

是的。输出电容改用ESR不同的电容(哪怕都是铝电解电容,仅容量不同,ESR不同),该零点位置(频率)也会变化。这是设计各类开关电源反馈稳定性时必须考虑的。

网友:
现在反激电路的输出一般都是采用电解电容加固态电容的组合,比如470uF电解+470uF固态电容。电解电容可以提供低频的零点,固态电容可以提供较小的e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