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可编程仪表】开始设计第二版硬件

楼主:
第一版的硬件虽然已经可以使用,但是因为开始的时候对部分功能预计不足,使用和调试不方便:

  • 只设计了一个USB口,这样调试和供电就会有冲突,毕竟现在大部分计算机的USB是不支持PD的。
  • 没有按键就不能脱机独立操作
  • 只能手工选择PD电压
  • 没有接线端柱不方便接线
  • 没有外壳总是不方便,也不够安全。

因此,针对发现的问题做了一些修改,重新设计电路:

  1. 增加独立type-c PD接口
  2. 设计3个按键用于脱机模式
  3. 通过单片机的GPIO控制PD电压选择,为此更换原有的PD芯片CH221K为CH224
  4. 增加电源接线柱
  5. 使用精致的金属外壳,根据外壳尺寸设计PCB

金属外壳

底板部分原理图

原理图已经修改完成,PCB还在设计中,争取周末完成,下载去打样。

网友A:
是的,比较省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比较省事。

我有些自己的元器件,用专业版感觉特别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些自己的元器件,用专业版感觉特别费劲

LCEDA基本功能够用,库也够大,一般画图是能用的,还有制作logo特别方便。

但是一些细节做的不够好,封装不完美,风格不一致。画一些简单板子还可以,复杂的板子的确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EDA基本功能够用,库也够大,一般画图是能用的,还有制作logo特别方便。   但是一些细节做 ...

国产EDA的路还很长

网友:
多一种选择总是好的。相比kicad,lceda也更容易用。

网友C:
通过单片机的GPIO控制PD电压选择,为此更换原有的PD芯片CH221K为CH2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单片机的GPIO控制PD电压选择,为此更换原有的PD芯片CH221K为CH224?

对,这样可以自动选择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