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式、带宽、波特率/速率的关系

楼主:
制式、带宽、波特率/速率的关系

3G、4G、5G只是一种制式?和通讯的速率没有必然关系?kbps、bit/s、Bps、buad/s等单位和多少G是不

同的概念?常说的多少G只是制式而速率或者波特率和带宽或者制式不存在关系的吗?

1. bps与bit/s

计算机中的信息是用二进制的0和1表示,其中每一个0或1被称作一个位,用小写b表示,即bit(位);大写B表示byte,即字节,8bit=1byte,即1B=8b。表示文件大小。千个位(Kb)或千个字节(KB)。例:千个位(Kb)或千个字节(KB)

比特率:单位时间传输的比特(bit)数。单位bps(bit per second)

比特率又称“二进制位速率”,也称“码率”。表示单位时间内传送比特的数目。用于衡量数字信息的传送速度,常写作bit/sec。根据每帧图像存储时所占的比特数和传输比特率,可以计算数字图像信息传输的速度

bps:(ps指的是/s,即每秒)每秒钟传送多少位的信息。Kbps(Kb)表示的是多少千个位,如果是KBps,则表示每秒传送多少千字节。例:ADSL上网时的网速是512Kbps,如果转换成字节,就是512/8=64KBps(即64千字节每秒)。

注:比特率经常在通信领域用作连接速度、传输速度、信道容量、最大吞吐量和数字带宽容量的同义词。比特率越高,传送的数据越大。视频中的比特率(码率)是指由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的取样率(并不等同与采样率,采样率的单位是Hz,表示每秒采样的次数),。常利用比特率衡量视频文件质量。

2. Bps与buad/s

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符号数。

1buad/s=8bit/s=8bps=1Bps

网友:
这个谁来回答一下  我们手机多少G  指的不是速度 也不是带宽?

网友:
 G”指的是移动通信技术。英文全称是Generation,中文是“一代、时代”的意思。

网友:
1G~5G的定义,主要是从速率,业务类型,传输时延,还有各种切换成功率角度给出具体实现的技术不同。

网友A:
1G是模拟通信
2G是数字通信
3G相对于2G来说主要是采用了CDMA技术
4G的标准的制定主要是两个组织,一个是3GPP组织,一个是IEEE组织,想仔细了解这两个组织自己查吧
5G号称是高速率、低时延和大连接特点的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
   峰值理论传输速度20Gbps,合2.5GB每秒,比4G网络的传输速度快10倍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是模拟通信 2G是数字通信 3G相对于2G来说主要是采用了CDMA技术 4G的标准的制定主要是两个组织,一个是 ...

也就是说多少1-5G  并不是体现速度?而是制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