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拆车载无线充】——来看看雷总N裤啦!

楼主:
不小心就入选了这期拆解。

这这这这这,知道不

收到货就是这样子,包装很不错

盒中盒,保护好得很

淦~

开箱啦

这就是全家穿衣照

开始脱啦~

上图是底座,不插空调口就粘这个底座,上面是一个和空调口一样的横杠。

点烟口转5V的电源适配器,两个USB口,还专门贴了提示,红色口是专用的大电流的

正面还有使用提示,侧面藏了个电容按键用于打开夹臂,这个设计很赞,后面可以看到按键是铝质的,通过簧片压到PCB板上。

小米出产,还有型号

背面是一些技术参数:

小米无线车充

型号: WCJ02ZM

输入:5V=3A    9V=2A  12V=2A

            15V=1.8A    20V=1.35A

输出:20W MAX

制造商:江苏紫米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那个5是表示5类可回收物品??有知道的网友说一说

沿这圈边用刀撬开了

看样子是用超声波焊的,焊点很均匀,熟识塑料焊接的网友请发表一下

要两边夹住簧片,然后往下推中间的触点,老难拆了

雷总用料还是很足,全是固态电容

拆掉固定扣,就看到螺丝

一个螺丝还是没有松动,估计在前镜面,出神器-----吹风机

吹热后用刀撬起就OK了

就是这些双面胶,粘得老紧了

谐振线圈出来了,螺丝也看见了

发现两个扣有个小塞板,加固用的,很小不易发现

全家福

方片就是那塞扣里的塞子

夹具的电动部分,锌合金加减速电机加齿轮

主动散热风扇

正面谐振线圈,USB上面的红外发射和接收组件,右边屏闭罩是控制部分电路

线圈背面是无线充电部分电路,翻车了,吹爆了245的谐振电容,还不知道是那种类型了,知道的网友提示一下。

不会是含银的,那么低温就爆了=_=

四个型号为7534的场效应管组成H桥,金属晶振,充电控制器是瑞萨IDTP9247,参考电路如下:

这部分是控制电路,两组DCDC电源,一组估计是电机用的,另一组是USB不同电压转换用的,QFN的IC是USB控制IC,型号ABOV1206USBN,负责控制USB电源电压,和手机夹的开合控制。查了一下是ABOV单片机MC96F1206,知道的网友说说看。

网友A:
电机是做啥用的

网友:
感觉粘接的底座总是不靠谱,一到夏天就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做啥用的

电机不会是控制夹臂的吧

网友B:
看起来用料还是不错的,跟华为的那个差不多,质量都挺好

网友:
【不会是含银的,那么低温就爆了=_=】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用料还是不错的,跟华为的那个差不多,质量都挺好

用料跟做工上的话都不错的,一看就那种高级的感觉,整体的风格就比较简单了点

网友:
拆解非常精彩,呼一声雷总,其实咱们也不少用雷总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做啥用的

手机夹的开合电机

网友C:
爆了的电容应该是CBB电容 容量是400nF 无线充都是这个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爆了的电容应该是CBB电容 容量是400nF 无线充都是这个配置

一看就是专业人士,要不拆了不少,要不对这个很熟悉 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