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智能水表都用一次性的17450(或其他型号)的一次性锂电池,为什么不用可多次充电

楼主:
邀请:@maychang   @jimtien   @freebsder   @lugl4313820   参与回复

为什么智能水表都用一次性的17450(或其他型号)的一次性锂电池,为什么不用可多次充电的锂电池,是价格因素,还是其他什么因素?

网友A:
1,一次性锂电池在水表上可用时间比较长,一般几年。所以没必要用充电的。 这是最关键的。

2,水表本身就有水,充电不安全。

3,安装充电装置到水表边上也要耗费成本。

4,集中抄表系统和上位系统的通信部分倒是可以用普通供电。然后抄表机和电表用蓝牙,zigbee或433这种低功耗无线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一次性锂电池在水表上可用时间比较长,一般几年。所以没必要用充电的。 这是最关键的。 2,水表本身 ...

谢谢。请问:是不是充电电池的自放电率比一次性电池要高很多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C:
一般水表都在一些电力不是很方便的地方,而且水表都有低功耗设计,不用经常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是不是充电电池的自放电率比一次性电池要高很多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nbs ...

要高不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水表都在一些电力不是很方便的地方,而且水表都有低功耗设计,不用经常更换

有很多水表直接埋在户外的地下约半米深的地方,夏天下雨水泡 几个月,其他时间则潮气 很湿,在这种环境下,水表 能正常工作6年的概率估计不会到70%。

所以电池更换是个大问题,来回的运费,维修的人工成本,都太高了。

一次性电池给维修维护带来太多的浪费。

网友:
a.不可充电锂电池在水表上可用时间比较长,一般6年。所以没必要用充电的。 这是关键的。

b.充电电池的自放电比较大,不适合用在低功耗设备。

c.有的地方就没有充电条件。

d.自来水公司一般到了水表年限就要更换水表,不论电池是否还有电,也不论水表是否还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水表直接埋在户外的地下约半米深的地方,夏天下雨水泡 几个月,其他时间则潮气 很湿,在这种环境下 ...

就算是机械表6年之后也要维护了。而且一定时间后要校表。

半米深的地方也有水表维护的进出口通道的。否则表出问题怎么办?

服务是没有一劳永逸的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水表直接埋在户外的地下约半米深的地方,夏天下雨水泡 几个月,其他时间则潮气 很湿,在这种环境下 ...

水表的一般寿命也就是5到10年,那个时候都该换水表了,至于使用环境,必然会有相关设计,而且不换电池对于密封性设计更好

网友D:
智能水表的电池寿命5年以上,而且有更换电池的设计。水表安装是有国标要求的,不是说想怎么装就怎么装,6年以上的寿命绝对是有的,而实际使用寿命更长(我以前家里的机械水表起码20年了),但估计现在还没有实际统计数据,毕竟智能水表前几年才刚刚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表的一般寿命也就是5到10年,那个时候都该换水表了,至于使用环境,必然会有相关设计,而且不换电池对 ...

一直泡在水里,夏天热的时候60度左右,那种潮湿的环境,水表外壳密封再好也撑不了几年,现在的防水防潮的水平我认为做不到能让水表线路板撑6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智能水表的电池寿命5年以上,而且有更换电池的设计。水表安装是有国标要求的,不是说想怎么装就怎么装,6年 ...

农村的哪管你国标怎么安装要求,直接把智能水表安装在户外的地下井里,夏天下雨后长期泡着,不泡着,就是夏天温度高湿气特别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是不是充电电池的自放电率比一次性电池要高很多呀,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nbs ...

主要是这个原因。

网友:
水表的密封性要好,充电电池自放电比一次性电池要大。那水电去充电也不方便。

如果要是想用充电电池,可以考虑用一个微型电机,在水表内部发电来充电。。。嘿嘿,是不是每有创意。但是一个发电机,可以买好多一次性电池了,电池用完,估计水表也要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这个原因。

谢谢,请问一次性锂电池和充电锂电池的自放电率各是多少?

网友:
智能水表用的电池是一种高性能的锂电池,不仅电池电量高、与此同时,智能水表的设计是低功耗的设计,智能水表在使用中没有电的概率很低,是因为智能水表的电池寿命是6-10年,水务部分针对智能水表的强制替换时间则是6年需要替换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请问一次性锂电池和充电锂电池的自放电率各是多少?

一次性锂电池和充电锂电池有很多种类,常见六种锂电池具体包括:钴酸锂,锰酸锂,镍钴锰酸锂,镍钴铝酸锂,磷酸铁锂,钛酸锂。还有其他种类,具体的自放电率找电池的数据手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