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关于电容滤波布线哪种效果好?

楼主:
下面图模仿实际PCB走线的情形

如图关于电容放置滤波布线哪种效果好?

网友:
5V6毫欧?电流岂不是要上800多A?

既然说 “布线”,想必是电路板,普通电路板,连5V6欧都要慎重考虑。

网友:
原理图也没区别啊,得再PCB里看

网友:
6毫欧有点吓人。没看到pcb不知道情况。反正滤波电容是要靠近被滤波对象效果就最好。